今天捡了一個S500-24V开关电源类似明纬开关电源这样的结构还提供独立供电不用自激振盪供电

楼主(2022-06-04):
将用来改装成可调(电压、电流)的开关电源,用料非常好。

图片的左下方这只8PIN_IC有可能是独立开关电源给系统TL494(KA7500芯片型号)供电(不需要自激振盪生产VCC供电电压)见到将这个IC型号抹去,有两细一大高频变压器,红色这个小的变压器应该是独立系统电源VCC供电,由这个8PIN _开关电源IC负责产生系统VCC电源供电。

有了这个独立电源更利于改装成可调(电压、电流)开关电源。

将开关电源拆开来,开关电源的散热风扇出现故障(风扇叶脱落,可以使用强力胶水来粘贴在一起,维修好这把风扇)。

经测试电源输出一切正常(24V)。

网友:
这种带辅助电源的使用TL494的半桥电源改恒压恒流很爽,改过很多个了。

网友A:
你这是用S22U手机拍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S22U手机拍的照片吗?

是呀,有问题吗?

现今最方便是将手机应用到每项工作中,才是物尽其用。

???

楼主:
这一组(辅助电源)好像输出电压不稳定,用数字万用表量度输出电压在跳变,还在找查原因。

辅助电源跟机是将IC型号抹掉的,跑PCB线路同这类型的型号(SP5713或PN8359)相似。

图1 IC 脚标号搞错了(SW在上位置,GND在下位置), 正确为(7,8 GND 在下位置)(5,6 SW 在上位置)。

参考(图5),增加2个电容(C4 104PF,C2 1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