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中关于xQueueReceiveFromISR的疑惑

楼主(2022-06-04):
freertos中关于xQueueReceiveFromISR的疑惑
本人理解,在freertos中如果在中断中用xQueueSendFromISR发送一个队列,STM32平台,freertos版本V10.0.1,在KEIL中用定义的任务中用xQueueReceive函数可以接收到传过来的队列值,用xQueueReceiveFromISR无法接收到队列值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在RISC-V平台,也就是CH32V103平台,MRS平台,freertos版本V10.4.6,在中断中用xQueueSendFromISR发送一个队列,单独创建的任务中调用用xQueueReceiveFromISR可以接收队列值,用xQueueReceive函数不能接收队列值,不知道是平台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带fromISR的函数是中断安全的,普通应用任务里也可以调用的。
但中断里面调用的,必须带fromis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带fromISR的函数是中断安全的,普通应用任务里也可以调用的。
但中断里面调用的,必须带fromisr ...

是这么说,但调用没反应不能传递队列值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4530-1-1.html

之前学习过,中断调用带fromISR的函数发送信号,可以触发一次额外的任务调度。

不能接收队列值可能是别的问题?应该都能收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4530-1-1.html

之前学习过,中断调用带fromISR的函数发送信号,可以触 ...

反复试过几次,在kei里面可以用不带ISR的函数接收,在MRS里面只能用带ISR的函数接收,两者相反,自己觉得奇怪特来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