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阻止我手上上的三星浏览器自动升级?

楼主(2022-06-05):
因为最新版本的三星浏览器有文本复制操作上的缺陷,我现在是倒退回之前的版本。

但使用过程中不断的提醒升级(几天一次),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点错了,升级了,导致我又只能手工回退到旧版本。

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它自动升级?

网友:
三星应用商店设置->自动更新应用程序,选从不
会关闭所有应用自动更新。

网友:
应用商店,菜单,更新,三星浏览器,更多信息,忽略更新。

楼主:
设置好了! 应该再也不会出错了。

楼主:
我目前的版本,这个版本是没有缺陷的:

楼主:
等以后出来更新一些的版本,我再升级。

楼主:
不行啊,又弹出来升级提示了。

检查了之前的配置,配置仍在,为何还提示升级?

楼主(2022-08-05):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