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发烫,是不是烧了 通电ams1117 烫手

楼主(2022-06-05):
通电ams1117 烫手,然后芯片也开始发热

两个都坏了

楼主:
这个换个ams1117能好嘛

网友:
一般是esp32短路了,换个就好。1117 很少坏。 万用表测量3.3v 对地阻抗。小于100欧姆就坏了

网友:
发烫基本都烧完了,换啥都不行

网友:
测一下电流,估计主芯片短路损坏了

楼主:
是esp主芯片坏了

网友:
损坏的原因呢?是ESP32瞬间5V扛不住,还是1117瞬间没稳住有5V输出?

网友:
如果3.3V芯片供电5V耐受能力差,VCC那里串一个10欧的电阻能起保护作用吗?经常看到一些电路图里面有这样用,有实际经验的来说说。

网友:
烧两个查电路,1117的可靠性还是很好的

网友:
一般是io口过流,然后esp32芯片就短路了,还好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