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覆盖不行,小功率平板无线AP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2-06-05):
无线覆盖存在死角,周边信号干扰大,中继或者mesh效果都不可靠,
考虑用定向小功率ap来完善无线覆盖,
买哪种ap好呢?

因为是完善无线覆盖,要求是定向发射信号,最好设备小一点,稳定一些,
满足以上要求,有哪些合适的产品呢?大家可否推荐几款产品,谢了

网友A:
用5ghz WiFi就可以很好解决干扰问题。路由器换定向天线,搜索wifi定向天线就一大堆选择。换定向天线失去了移动优势还不如直接买千兆网卡手机接网卡算了。

网友B:
上次我测试了以下红米的 ax3000,mesh 效果非常满意,穿墙和带宽很给力。

网友:
TP的有几个平板AP测试还不错,带光口和POE千兆电口。胖瘦一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ghz WiFi就可以很好解决干扰问题。路由器换定向天线,搜索wifi定向天线就一大堆选择。换定向天线失去了 ...

5ghz WiFi信号隔一个墙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测试了以下红米的 ax3000,mesh 效果非常满意,穿墙和带宽很给力。

周边的无线信号应该还是不够多,信号一多,你就知道mesh很无力了

网友:
搜全屋WIFI 即可,我们家用的就是这种方式,目前体验很好

网友:
路由找个垃圾上爱快  然后去二手鱼去买AP 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