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这个AD 的PCB库转成protel99的。。

楼主(2022-06-05):
我是转换成功了,但用protel打开后,有缺失,不完全的,谢谢

楼主:
建个PCB,将LIB的元件全放进去,再导出到protel中打开也,也是缺失的

网友:
都会存在问题的

楼主:
知道原因了 ,AD有REGION,但protel没有于是,REGION的地方就没有了,知道原因,却找不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