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BIN合并的工具,替代网上那个UBIN

楼主(2022-06-05):
不是重复造轮子,只因原有的轮子不好用,不合我用。
改进的内容:
增加了工程项目保存,不用每次都把那些bin文件一个一个重新添加。那么修改编辑就简单方便了。还可以另存为其他的工程文件。
写这个软件目的用于多个 bin文件烧写到flash中,在单片机调用时根据偏移值大大小去读取。
绿色软件,免费软件,就一个文件。

网友A:
windows defender 报毒了

网友B:
可以单独设置 bin2 的偏移地址就好了, 比如bin1 是0x8000000开始,文件长度 0x3000, 但是bin2要从0x8004000 开始,这样bin1末尾要填充0x1000长度的0xFF,然后开始bi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defender 报毒了

报什么毒?有截屏吗?  一共几百行代码,没有任何涉及权限的请求,怎么会报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设置 bin2 的偏移地址就好了, 比如bin1 是0x8000000开始,文件长度 0x3000, 但是bin2要从0x80040 ...

这个要求合理。我会后面有空加上。因为我做文件时把长度已经补充完了,所以不存在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很多人难免会需要指定偏移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什么毒?有截屏吗?  一共几百行代码,没有任何涉及权限的请求,怎么会报毒。? ...

文件自动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自动被删除

那么微软的这个就不可信了。我这里没有任何恶意代码。我用的win10 ,未见提示。 使用32位的delphi2005开发。 没有使用64位。估计只要没有证书的都被视为威胁吧。检查自己的电脑是不是设置什么了。

网友C:
我用这个,命令行调用,省事:

• -merge<FILENAME>
• -merge<FILENAME>.bin,<ADDR>

Merges a given data file with the one currently opened in J-Flash.

网友D:
能否支持批量文件添加?也就是添加文件的时候可以框选多个文件。导出的时候能否支持导出地址和大小数据到CSV,或者在表格里允许直接框选需要的数据,并允许复制也行。
这样除了用来合并烧写的bin文件,用来合并GUI中使用到的图片,以便烧录到Flash里,也会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程序里也可以直接调用图片的起始地址和图片大小数据。

网友:
直接用 cat 或者 dd 命令就好了,還可以指定偏移,以及批量和自動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命令行调用,省事:

• -merge

是的。我有个同事也是喜欢用命令行,以前没有工具又不值得去开发一个工具时我们也用命令行,后来有工具了,问他怎么不用工具,他说这样看起来酷一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支持批量文件添加?也就是添加文件的时候可以框选多个文件。导出的时候能否支持导出地址和大小数据到CS ...

批量添加会加上。 起始地址和长度已经已C语音数组的形式显示在右侧的编辑框里了,你可以试试看。
关于直接打开图片文件的问题。由于图片文件格式不一,转换需求的格式也不一,目前有很多图片转bin的工具了比如Img2Lcd.exe,我就不重复造轮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批量添加会加上。 起始地址和长度已经已C语音数组的形式显示在右侧的编辑框里了,你可以试试看。
关于直 ...

嗯,图片格式转换功能不需要的,我一般都是用PIC2RAW软件来转为BIN格式。捆绑工具只需实现bin文件的合并,以及输出起始地址和大小就行了。
我看看右侧编辑框。

网友E:
老哥 有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 有源码吗?
unit main;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Variant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ImgList, RzButton, StdCtrls, RzLabel, Mask, RzEdit, RzBtnEdt,
  ExtCtrls, RzPanel, ComCtrls, RzListVw, Menus;

//用于通用控件的Object属性定义
type TListObj=record
  row:integer;
  name:string;
  position:integer;
  size:integer;
end;
type PListObj= ^TListObj;

type
  TFormMain = class(TForm)
    Panel2: TPanel;
    ImageList1: TImageList;
    RzToolbar1: TRzToolbar;
    RzToolButton1: TRzToolButton;
    BtnSaveAll: TRzToolButton;
    BtnSave: TRzToolButton;
    BtnClose: TRzToolButton;
    RzListView1: TRzListView;
    PopupMenu1: TPopupMenu;
    N1: TMenuItem;
    N2: TMenuItem;
    N3: TMenuItem;
    N4: TMenuItem;
    Panel1: TPanel;
    Memo1: TMemo;
    RzToolButton2: TRzToolButton;
    RzToolButton3: TRzToolButton;
    procedure 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N2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tnSave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RzTool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tnClose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BtnSaveAll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Action: TCloseAction);
    procedure N3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N4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RzTool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RzTool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rownum:Integer;
    savefilename:string;
    dirty:Boolean;
    function OpenDialog(ft,ext:string ;var fn:string):Boolean;
    function SaveDialog(ft,ext:string ;var fn:string):Boolean;
    function GetFileSize(fn:string):Integer;
    function GetPosition(idx:Integer):Integer;
    procedure RefreshList;
    procedure AddFileItem(filename:string);
    procedure SaveAsFile;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var
  FormMain: TFormMain;

implementation
uses inifiles,Help;

{$R *.dfm}

//公共打开文件对话框
function TFormMain.OpenDialog(ft,ext:string ;var fn:string):Boolean;
begin
    with TOpenDialog.Create(Self) do try
    Filter :=Format('%s(*.%s)|*.%s',[ft,ext,ext]);
    if Execute then begin
       fn:=(FileName);
       Result:=true;
    end;
  finally
    Free;
  end;
end;
//公共保存文件对话框
function TFormMain.SaveDialog(ft,ext:string ;var fn:string):Boolean;
begin
    with TSaveDialog.Create(Self) do try
    Filter :=Format('%s(*.%s)|*.%s',[ft,ext,ext]);
    if Execute then begin
       fn:=(FileName);
       Result:=true;
    end;
  finally
    Fre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BtnClose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listItem:TListItem;
begin
if dirty and (Dialogs.MessageDlg('项目未保存,是否现在保存?',
    mtConfirmation, [mbYes, mbNo], 0, mbYes) = mrYes) then
BtnSaveClick(nil);
//清界面
for i:=0 to  RzListView1.Items.Count-1 do begin
    RzListView1.Items.Item[i].Data:=nil;
end;
RzListView1.Clear;

end;

//保存为工程文件
procedure TFormMain.SaveAsFile;
var
i:Integer;
listItem:TListItem;
begin
if (savefilename='') or (RzListView1.Items.Count=0) then  exit;

   with TIniFile.Create(savefilename) do try
    EraseSection('filelist');
      for i := 0 to RzListView1.Items.Count - 1 do begin
        listItem:=RzListView1.Items.Item[i];
        WriteString('filelist',IntToStr(i),PListObj(listItem.Data)^.name);
      end;
      dirty:=false;
    finally
     Fre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BtnSaveAllClick(Sender: TObject);
var fn:string;
begin
if SaveDialog('项目文件','ini',fn) then begin
  savefilename:=fn;
  SaveAsFile ;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BtnSaveClick(Sender: TObject);
var fn:string;

begin
if (savefilename='') and (SaveDialog('项目文件','ini',fn)) then
  savefilename:=fn;
  if (savefilename<>'') and (RzListView1.Items.Count>0) then begin
     SaveAsFil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Action: TCloseAction);
begin
  BtnCloseClick(nil);
end;

//得到指定文件的大小
function TFormMain.GetFileSize(fn:string):Integer;
var myfile:TFileStream;
begin
Result:=0;
  myfile:=TFileStream.Create(fn,fmOpenRead);
  try
    Result:=myfile.Size;
  finally
    myfile.Free;
  end;
end;
//得到起始地址 把这之前的所有size相加
function TFormMain.GetPosition(idx:Integer):Integer;
var i,j:Integer;
begin
j:=0;
  for i:=0 to  RzListView1.Items.Count-1 do begin
   if idx>i then
     inc(j, PListObj(RzListView1.Items.Item[i].Data)^.size)
     else break;
  end;
  Result:=j;
end;
//刷新列表
procedure TFormMain.RefreshList;
var i,pos:Integer;
listItem:TListItem;
str:string;
begin
Memo1.Clear;
Memo1.Lines.Add('{')  ;
  for i:=0 to  RzListView1.Items.Count-1 do begin
     listItem:= RzListView1.Items.Item[i];
     PListObj(listItem.Data)^.row:=i;
     pos:=GetPosition(i);
     PListObj(listItem.Data)^.position:= pos;
     listItem.SubItems.Strings[1]:= Format('%x',[pos]);
     listItem.Caption:=IntToStr(i+1);
     str:=Format('{0x%x,0x%x},',[
     PListObj(listItem.Data)^.position,
     PListObj(listItem.Data)^.size]);
     Memo1.Lines.Add(str);
  end;
Memo1.Lines.Add('}');
end;
//添加新的文件行
procedure TFormMain.AddFileItem(filename:string);
var
rowObj:PListObj;
listItem:TListItem;
begin
if filename='' then exit;

      new(rowObj);
      rowObj^.row:=RzListView1.Items.Count;
      rowObj^.name:=filename;
      rowObj^.position:=GetPosition(rowObj^.row);
      rowObj^.size:=GetFileSize(filename);
      listItem:=RzListView1.Items.Add;
      listItem.Caption:=IntToStr(rowObj^.row+1);
      listItem.Data:=rowObj;
      listItem.SubItems.Add(ExtractFileName(filename)) ;
      listItem.SubItems.Add(Format('%x',[rowObj^.position]));
      listItem.SubItems.Add(Format('%x',[rowObj^.size]));

end;
procedure TFormMain.RzTool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fn,str:string;
fl,vl:TStringList;
i:Integer;
begin
BtnCloseClick(nil);
  if OpenDialog('项目文件','ini',fn) then  begin
  savefilename:=fn;
    fl:=TStringList.Create;
    vl:=TStringList.Create;
     vl.Delimiter:='=';
    with  TIniFile.Create(savefilename) do try
      ReadSection( 'filelist',fl);
       for i:=0 to fl.Count-1 do begin
        str:=ReadString('filelist',fl.Strings[i],'');
        AddFileItem(str);
       end;

    finally
      Free;
    end;
    vl.Free;
    fl.Free;
    RefreshList;
  end;
end;

//导出连接文件
procedure TFormMain.RzTool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var fn,filename:string;
listItem:TListItem;
i:integer;
f1,f2:TFileStream;
begin
  if SaveDialog('合并bin文件','bin',fn) then begin
  f2:=TFileStream.Create(fn,fmCreate);
   for i:=0 to RzListView1.Items.Count-1 do begin
    listItem:= RzListView1.Items.Item[i];
    filename:=PListObj(listItem.Data)^.name;
    f1:=TFileStream.Create(filename,fmOpenRead);
    f2.Position:= PListObj(listItem.Data)^.position;
    f2.CopyFrom(f1,f1.Size);

   end;
   f2.Fre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RzToolButton3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FormHelp.ShowModal;
end;

procedure TFormMain.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fn:string;

begin
    if OpenDialog('二进制文件','bin',fn) then begin
      AddFileItem(fn);
      dirty:=true;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N2Click(Sender: TObject);
var listItem:TListItem;
begin
listItem:=RzListView1.Selected;
if listItem=nil then exit;

listItem.Data:=nil;
listItem.Delete;
RefreshList;
dirty:=true;
end;

procedure TFormMain.N3Click(Sender: TObject);
var listItem,itemtmp:TListItem;
pos:integer;
begin
listItem:=RzListView1.Selected;
pos:=listItem.index;

if pos>0 then begin
  itemtmp:=RzListView1.Items.Insert(pos-1);
  itemtmp.Assign(listItem);
  listItem.Data:=nil;
  listItem.Delete;
  dirty:=true;
  RefreshList;
end;
end;

procedure TFormMain.N4Click(Sender: TObject);
var listItem,itemtmp:TListItem;
pos:integer;
begin
listItem:=RzListView1.Selected;
pos:=listItem.index;

if pos<RzListView1.Items.Count-1 then begin
  itemtmp:=RzListView1.Items.Insert(pos+2);
  itemtmp.Assign(listItem);
  listItem.Data:=nil;
  listItem.Delete;
  dirty:=true;
  RefreshList;
end;

end;

end.

楼主:
虽然不复杂但我也没打算开源,没什么太大的开源价值。既然你开口要源码了,那就给你吧。  会用delphi的一看就知道怎么恢复工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不复杂但我也没打算开源,没什么太大的开源价值。既然你开口要源码了,那就给你吧。  会用delphi的一看 ...

感谢老哥分享

网友(2022-12-13):
引用 网友D:
嗯,图片格式转换功能不需要的,我一般都是用PIC2RAW软件来转为BIN格式。捆绑工具只需实现bin文件的合并 ...

方便发一个 软件包吗? 感谢!

网友:
是不是有个软件SRecord,处理bin,hex之类的功能比较强。

网友F(2023-02-22):
bin文件不能指定起始地址。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呀。实用性大打折扣

网友:
单个项目重复导出2次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n文件不能指定起始地址。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呀。实用性大打折扣

是的,如果仅合并我都是用win自带的copy命令搞定

网友:
感觉挺有意思,也上传一个工具,抛抛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