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rduino应用单片机本身的12位ADC

楼主(2022-06-05):
RT,现在默认的是10位ADC,怎么让输出12位的ADC转换结果?

网友:
1. Arduino 有若干分支,如果是基于 AVR 的 UNO,硬件 ADC 只有 10bit,只有基于 STM32 的才会有 12bit;

2. 过采样了解下,你用 10bit 连续采样 16 次再取浮点平均,理论上可以上升到 12bit 的效果。

网友:
补充楼上:ESP32也是12位AD,arduino环境对ESP32的支持也很好。

网友:
补充楼上,ESP32的ADC线性度和一致性简直令人发指,基本就只能做个ADC按键。做sensor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