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语音合成的芯片或者linux下方案,求推荐。

楼主(2022-06-06):
内网实现非特定词的语音合成,目的是实现从汉字到语音,对音调没有太高要求,但是至少要能听懂。
目前两个思路,一个是语音合成芯片,但是大多数是事先录好的,或者学习的,不清楚有没有发送汉字或者拼音就能发声的,
再一个就是linux平台下的语音合成,我们之前用过一个开源tts,实在是没法听,科大讯飞8000元2000套起订,我们目前需要的只有几百套。这个费用平均下来就比较高了。
希望大家推荐效果还可以的语音合成芯片或者开源不收费的语音合成方案。

网友:
顶下,关注linux下方案

网友:
安卓的好像有,但是linux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型号: XFS3031CNP
品牌: 科大讯飞
封装: LQFP-64
描述: 智能语音合成芯片

网友:
多年前用过SYN6288,能凑合用,长句子断句有问题,短句子还可以,不是特别智能。

网友:
离线的
要做到识别率很高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之前用的是科大讯飞5152ce,这货好像是停产了。

网友:
安卓装个讯飞输入法,就能TTS.  当然,要写个小APK  来调用。能离线。
我当初是用个几十元的 安卓盒子实现的。

  安装 讯飞语记
在TTS选项中,可下载 离线发音人

网友:
另外,当初我是写了个apk,将tts 转成 音频文件再播放的。

也就是说,如果 是内网用,可能 的话,可以 拿一个安卓盒 当tts 生成器。再将mp3 分发 播放。

网友:
语音天下 的tts 芯片我记得才35左右  现在多少钱不清楚了,估计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