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VMware 虚拟机镜像 Win10 21H2 LTSC,可直接播放

楼主(2022-06-06):
很多时候需要测试 发送给客户的某个项目是否能够部署打开成功,需要一个干净的Win10,而且最好是32位,因为我们开发的时候是64bit。 因为64位系统可以执行32位,但是32位不能执行64位程序。

特意制作了 超小Win10 VMware 虚拟机,打包后只有1.7GB。 内部可用硬盘60G,但是不会真的占用系统空间。

使用方法: 下载VMware 或者 免费的VMware  player。 推荐15以上版本, VMware 其实不需要破解注册就能使用播放虚拟机。

开机时间10秒内,干净好用。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_pK1Mf_w-WbzwLYbJemObQ?pwd=1111

楼主:
安装用的ISO是这个,真机安装,做启动盘可以用,是精简版的系统
https://pan.baidu.com/s/1-LQxKA2TPeSHYRUMED63HQ?pwd=1111

网友A:
精简版系统,经常出现各种不服。

网友:
谢谢分享。有没有win7精简的iso,装在群晖虚拟机里挂机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简版系统,经常出现各种不服。

就是要在精简版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简版系统,经常出现各种不服。

+10086ᯤ⁶ᴳ

网友:
直接安装完整镜像版就挺好,本身ltsc也不大的,精简确实是各种问题。

楼主:
这是非常出名的Tiny10 系统, 非常稳定速度快,适合做一次软件实验就拷贝一次。

网友B:
为何我用VMware workstation 15 player 打不开呢,一打开就提示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我用VMware workstation 15 player 打不开呢,一打开就提示版本不对。。。

噢 我是16版本建立的

网友:
版本太高,建个1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