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高输入阻抗的ADC,要求如下

楼主(2022-06-06):
RT,最近碰到这样的问题,ADC输入阻抗在200M(ADS1230)和500M(ADS1232,ADS1234)时测出来的电压正常,输入阻抗在1M(AD7606)时电压就会有跳动。
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跨阻放大器,输入信号是一个在10uA左右的电流,信号比较微弱。

但是ADS1232,ADS1234的转换速率比较低(本身速率不低,在10SPS左右,但是它的读取方式没法加快,需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行),

所以有其他的ADC推荐吗,最好是I2C或者SPI接口的

输入阻抗100M以上,分辨率16位或以上,实际速率10SPS足够

网友A:
做个电压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压跟随

想过这个方法,但是高输入阻抗的运放也不好找,我试了专门的仪表放大器,它的输入阻抗很大,就是挺贵的。

网友B:
JFET输入的运放输入阻抗高,也比较容易买到吧

网友:
CA3140T这个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JFET输入的运放输入阻抗高,也比较容易买到吧

怎么找?我通道用digikey去查,上面没有输入阻抗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找?我通道用digikey去查,上面没有输入阻抗的参数

jfet bipolar bicoms    each kind of op amp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网友:
TI或者ADI的官网找,找输入偏置电流低的,pA级的也就10块左右。

网友:
adc用起来难其实就是前端,阻抗变换,分路切换,输入保护,量程控制等真做一次自动量程的真有效电压表就知道费劲了,随时进1000伏不能坏要折腾一段时间的

网友:
零偏移自校正的运放,国产10元也很多呀。
用到自矫正零漂移的运放都是CMOS,输入阻抗都是非常高的。

网友:
最差 TL081、082、084 也可以用起来么,FET 输入端做个跟随或者捎带低通的。

输入偏流 <200pA,对应阻抗都得上 GΩ 了...

网友C:
PH计用的运放ca3140、tlc4502都是超高阻抗的,最便宜的比如国产eg8546,输入偏置1pa,4毛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计用的运放ca3140、tlc4502都是超高阻抗的,最便宜的比如国产eg8546,输入偏置1pa,4毛不到 ...

好的 谢谢推荐 我去试一下

网友:
ads1232一秒读80次也没问题,为什么要去换?

网友D:
10uA已经挺强了 这运放一抓一大把AD8639 ADA4522 OPA2140 ADA4530 ADA4627 AD8661 LMC6062·········太多了
最近刚做完一个电化学项目 量程:50pA~20mA  可以稳定到1pA  过段时间会发个帖子 分享 你可以关注下

网友:
可以参考ADI的CN0357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uA已经挺强了 这运放一抓一大把AD8639 ADA4522 OPA2140 ADA4530 ADA4627 AD8661 LMC6062········ ...

好的好的 期待你的帖子

网友:
运放自身输入阻抗要高的话肯定是内部带buf的,跟你外部接一个跟随器一样的道理。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6845-1-1.html
帖子已出 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6845-1-1.html
帖子已出 供您参考

好的,非常感谢,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