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ma驱动就很亮的LED吗? 整体功耗要降低,但是LED数量有多。

楼主(2022-06-06):
有1ma驱动就很亮的LED吗?  整体功耗要降低,但是LED数量有多。   没办法只有找超亮功耗又低的LED了。

网友:
与日月争辉?

网友:
不让马儿吃草 又要马儿跑  :)

网友:
高亮的都行吧。

网友A:
超高亮的1ma是挺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高亮的1ma是挺亮的

波长越集中,效率越高越亮。。但是顶级led也只能做到100lm/w。

网友B:
超高亮翠绿色的,尤其是贴片。别说 1mA 了,正常 0.1mA 都晃眼

网友:
超高亮蓝色/翠绿色的,都挺亮,1ma足够晃眼了。

网友C:
高亮翠绿,0805的LED,我必须使用4.7k 或5.1k的限流电阻(5V),才不会亮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亮翠绿,0805的LED,我必须使用4.7k 或5.1k的限流电阻(5V),才不会亮瞎眼。

   好的  我也测试下

网友:
翠绿色led太晃眼,别说调低电流了。直接断电我的眼睛也还要打哆嗦。

网友:
楼主说的“亮”是指周围环境怎样的?

如果太阳下仍然要亮,这个1ma肯定不可能。

如果在比较暗的环境显得“亮”,1ma已经足够。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压高的会更亮些。

网友D:
反极性的试试,之前供应商提供测试过

网友:
1.同样电流下,绿光的波长之亮度最高,黄光、红光次之,蓝光最差。波长低於400NM,亮度提升俞发困难。

2.LED晶片波长越短,辐射能力、激发萤光粉的能力就越强。

3.LED晶片波长越长,散射能力就越强。

4.LED给人眼的感觉,是靠波长与亮度共同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极性的试试,之前供应商提供测试过

反极性LED?  第一次听说

网友E:
LED的质量差别也很大,我的经验是大牌子比小牌子要亮。
我尝试过用MHS110CRGBCT(美华电子)替换管脚一致的155124M173200(Würth Elektronik ),亮度就是差很大。

图上就能看出,WE的LED吊打美华电子。

如果要求不高,关键字筛选“高亮”,”超高亮“的绿或者蓝或者白的LED就行,1mA基本已经可以瞎眼了。

如果对LED亮度有极限要求,可以看看https://hackaday.io/project/11864-tritiled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用纽扣电池和LED替代氚管。所以对LED效率要求极高,可以参考一下他们挑LED的方式。最终这个项目选的是CREE的XPEBGR-L1-0000-00F02和OSRAM的LV CQBP-JZLX-BD-1-350-R18-Z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的质量差别也很大,我的经验是大牌子比小牌子要亮。
我尝试过用MHS110CRGBCT(美华电子)替换管脚一致的 ...

每个单元从CR2032单元运行1-10年(或更长时间)。在最小亮度下,该电路估计在CR2032上运行17.6至20.2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超高亮翠绿色的,尤其是贴片。别说 1mA 了,正常 0.1mA 都晃眼

翠绿确实够亮,但若干年前被翠绿LED坑惨,出货后出现批量性LED损坏不亮。同一供应商的红色 ,黄色LED都没事,就是翠绿LED特别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翠绿确实够亮,但若干年前被翠绿LED坑惨,出货后出现批量性LED损坏不亮。同一供应商的红色 ,黄色LED都没 ...

感觉像是静电损坏。高亮 LED 大多静电极为敏感,普亮反倒皮实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静电损坏。高亮 LED 大多静电极为敏感,普亮反倒皮实些

是的,后面知道是静电损坏,但当时出货前不了解,在这之前基本上就没有碰到过用做指示灯的LED在产品的生命同期内损坏的案例,所以当时在使用翠绿LED时也没有从静电方面加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后面知道是静电损坏,但当时出货前不了解,在这之前基本上就没有碰到过用做指示灯的LED在产品的生 ...

以前系统板上经常焊超高亮,都是加了限流接在 GPIO-GND 之间。

得益于 GPIO 自带的静电保护,这些翠绿 LED 就没坏过。不过也跟量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