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34401A还是全新福禄克8808A,哪个划算

楼主(2022-06-06):
最近要用台式表,看了下福禄克880AP8A5位半新的4000多块钱
二手95新的34401的3000左右就可以拿到
34401 6位半的指标当然好,只是二手的精度是否有保证?吃不准。
卖家说已校准,不知道可信度如何了。

网友:
只要没有维修过,这货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买34401,
8808 是国内设计的, 用sigama  AD 做的, 水平和普元一个鸟样

公司买二手的仪器你得想好, 不要想为公司省钱, 机器坏的话,说不定有小人说风凉话

网友:
如果5位半够用,建议买全新的。如果不够用建议提高预算买全新的34465A。

网友:
炮灰表难道不够用么。。

网友A:
当然要买新的,你一直都是刚需就会了解到还有计量的事情。这类东西最多一个月就要计量一次

网友:
现在 6 1/2表又不贵,买新的。但不建议用8808A.
台表建议买 是德 的(安捷伦)。

网友:
8808  就算了,,问题多,,34401肯定好多了

网友:
这两只表有幸都长期使用过,
8808不如34401,首先开机慢入牛,你按下开机钮,System init。。。半天你才能测试,而且反应速度也是慢,测试结果明显慢半拍,精度我的感觉也还是不如34401
34401就好多了,开机秒测,反应速度杠杠的,稳如老狗

网友:
不是部门领导
电工   建议购买二手仪器
办好事   招人冤
活生生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买新的,你一直都是刚需就会了解到还有计量的事情。这类东西最多一个月就要计量一次 ...

我没见过哪个台表有标一个月的精度啊~
正常的精度指标只有24小时,90日,1年,2年这几种。标准的校准周期是一年,但很多新一点的表会标称允许2年校准,所有指标都给了2年的。
而且可以看到2年的指标只比1年差一点,然后3个月也就比一年好一点而已。
除非去用24小时精度,这样会比标准精度好非常多。但是除非你手上有校准器,否则没法这样用。但手上有6位半校准器的人也不会缺这一个6位半表的精度了(除了3458例外,它可以用实物基准来校准)

例如,我自己的6500台表的直流10V挡精度指标(所有数据都是 读数 % + 量程 %):
24小时:
0.0010 + 0.0004
90天:
0.0020 + 0.0005
1年:
0.0025 + 0.0005
2年:
0.0030 + 0.0005

所以把校准周期降到3个月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也就好了20%而已
把校准周期加到2年也就是再多20%误差,也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哪个台表有标一个月的精度啊~
正常的精度指标只有24小时,90日,1年,2年这几种。标准的校准周 ...

我的34401已经10年没校准了,咋办?
一直没时间去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4401已经10年没校准了,咋办?
一直没时间去校

自己用,不校准就不校准呗,还能怎么办
想校准了就跑去一次你本地的校准实验室,所有的校准实验室肯定都知道怎么校准34401的。

网友:
自己玩,最近想入手个34410A    没有可靠的渠道

网友:
我的34465A吃灰好几年,shi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34401已经10年没校准了,咋办?
一直没时间去校

我们公司每年花一大笔钱把仪器送检, 基本就是买一张有计量机构名称和时效的贴纸;

仪器(示波器,万用表)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超差的,需要送去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每年花一大笔钱把仪器送检, 基本就是买一张有计量机构名称和时效的贴纸;

仪器(示波器,万用 ...

是吗?每年送检从没有超差需要校准的?
比如电压档,如果标称误差是万分之0.3,但你实际检测结果是万分之0.25,那么到底需不需要校准?
如果不校准,下一年非常可能就偏出额定范围了啊。只有把它校准到0误差,才能确保下一年之内肯定是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吗?每年送检从没有超差需要校准的?
比如电压档,如果标称误差是万分之0.3,但你实际检测结果是万分之 ...

在说明书的误差范围内, 第3方的校验公司就会贴张校验及格的贴纸在仪器的后面,并有有效日期(其实是否超差,由他们说了算)

校准是另外收费(而且收费不便宜),  一个公司光15B 这类垃圾表如果都校准的话, 费用不菲啊;

目前我们公司,找的的都是贴贴纸那种服务,万用表(包括15B这些),示波器,量具都有这个贴纸

和其他公司合作(有点规模的),对方会看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说明书的误差范围内, 第3方的校验公司就会贴张校验及格的贴纸在仪器的后面,并有有效日期(其实是否超 ...

便宜表明显没必要去校准啊,
但是高级一点的表,总得有一个是校准过的,当作自己公司内部的标准使用。

楼主:
为啥交流档精度普遍不高,5位半的一般是0.2+0.05
算下来测市电220V 不确定度有0. 815V,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是不确定的。5位半只剩3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交流档精度普遍不高,5位半的一般是0.2+0.05
算下来测市电220V 不确定度有0. 815V,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 ...

那是你的表太差
我的6500交流电压档的精度是0.06 + 0.03
用750V挡来测220,误差是 0.0003*750+0.0006*220=0.357V
也就是千分之1.6,还好啦

安捷伦34461A的交流电压精度跟我这个一样,也是0.06 + 0.03

更贵的34465A比我这个要好一点,是0.05 + 0.02,误差0.26V,千分之1.2
更贵的7位半34470的交流电压精度跟34465一样。

贵到极限的福禄克8508A,AC 1000V挡位的误差是
80+20ppm(一年)
换成百分比就是0.008+0.002 %
终于比上面那些表高出一个数量级了,价格就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楼主:
贵的表买不起啊。
关键是吃灰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表买不起啊。
关键是吃灰的可能性很大……

那就不用嫌交流精度不够高啊
交流精度原本就很难做高
主流的这两家的6位半,精度参数是完全一样的,明显是接近万把块钱的表只能做到这种精度。
超过1万,到2万多的表可以再好一点点

之前查过福禄克8508的标价好像是十几万吧,市场上最好的万用表了,才能把交流精度再做高一位数~

网友A:
有段时间在某研究所干项目,他们手边的万用表示波器等都是一周校一次,所以就不止一套,虽然比较浪费但仪器引起的问题基本杜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段时间在某研究所干项目,他们手边的万用表示波器等都是一周校一次,所以就不止一套,虽然比较浪费但仪器 ...

一周校一次,太夸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