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30mb的html文件想编辑一下表格,有什么可视化工具?

楼主(2022-06-06):
本来我是使用word编辑html文件的,但30mb太大,基本已经死机状态,任何一点点修改都要等半天。

notepad++打开看代码倒不需要时间,但代码太复杂。

有什么可视化的工具,可以让我直接拖动30mb的html里面的表格进行编辑的?

这个文件是由这是Naviccat 读取论坛数据库,然后生成html格式,里面的代码非常丰富,可读性很差。

其实我只想将下面日期的那一栏的宽度增大一些。

网友: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可不可行,
如果有条件找一台苹果电脑,用自带的Pages软件打开试试。

我之前有一些超大的excel文件,用office也是啃起来费劲,换了苹果电脑的Numbers软件后,挺轻松的,感觉MAC OS 这一块处理的挺好的。

网友A:
chrome 审查元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rome 审查元素?

这应该是好办法。看到要改的地方是哪里了,再去用文本编辑器改

网友B:
直接添加一个样式呢

最直接的办法,用NOTEPAD++把列名长度增大一些就可以了。

测试了一下,必须是加字母或数字,其他符号貌似不起作用

这样可以直接把NAVICAT导出的HTML列强制加宽

网友C:
直接找tr,td,把那一列改一下,,那个100px根据实际宽度去调。。

要不然就是前面说的用chrome的inspect,但似乎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添加一个样式呢

最直接的办法,用NOTEPAD++把列名长度增大一些就可以了。

哈哈,加 就行了。在html里的空格,回车,tab之类都是忽略的,想显示一个空格得用个
一个不够也可以多写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tr,td,把那一列改一下,,那个100px根据实际宽度去调。。

要不然就是前面说的用chrome的inspect, ...

可能是内容太长了不好找啊,所以才说用chrome的调试器去找。
如果一眼就能看到哪个td是要改的那个,当然直接改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添加一个样式呢

最直接的办法,用NOTEPAD++把列名长度增大一些就可以了。

哈哈,大家都是9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这么优秀?

你的方法真的解决了!

将 datetime后加上11111111 增加长度,并且显示第一行(标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