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理疗灯能否换成普通节能灯灯泡?

楼主(2022-06-06):
用的220V交流,但是开关上可以选择控制温度,实际好久没用一直吃灰,所以不知道是否可以换成普通节能灯泡?

网友A:
如果是可控硅调功率的话,不能用节能灯泡吧

网友:
还不如换成白炽灯

网友B:
红外线理疗灯换成节能灯泡  就变节能理疗了吧  哈哈 ,话说这玩意有用吗?总感觉是智商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外线理疗灯换成节能灯泡  就变节能理疗了吧  哈哈 ,话说这玩意有用吗?总感觉是智商税 ...

红外理疗对伤口愈合还是有用处的,楼主说的是换成节能灯当普通台灯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理疗对伤口愈合还是有用处的,楼主说的是换成节能灯当普通台灯用吧。 ...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可控硅调功率的话,不能用节能灯泡吧

开关有几个按钮加两位led数字。
开关分别是:
开/关
+
-
led显示的是温度。

不知道它是怎么调节温度的,应该不会有反馈吧?

实际安装上节能灯,可以亮。

网友:
买可调光节能灯泡可以,但好贵

网友:
看干啥了,店里有台烤着很舒服,一般还是配合刮痧啥的时候用
当台灯用换节能灯没啥问题,我这个反正是可控硅的
如果烤人还是用专用灯泡或者浴霸灯泡吧(试过一次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