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电子伺服变压器是智商税的说说你的看法

楼主(2022-06-07):
如题,前些日子买的伺服电机说是可以用三相电,实质上只能用单相电的电机,一台机器用三台伺服,三台伺服瞬间功率不同,觉得线圈380V转220V变压器三相要很不平衡,研究了一下某宝上的某电子伺服变压器,视频变压器输出L1、L3空载直流电压209V,带载电压290V,我忽然明白了,这只是表面三相输入实质只有一个单相整流桥的智商税,整流桥连输出电容都没挂,如果三个整流桥空载电压是不是远高于220V?反正伺服电机不接380转220变压器也行,奸商就找到商机了

网友A:
我们也在用那玩意,没拆开看过,个人猜应该是削峰,不是单相。找时间砸一个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在用那玩意,没拆开看过,个人猜应该是削峰,不是单相。找时间砸一个出来看看

我觉得你这样无损快速检测一下:找个全桥,一头接220V,另一头并联电解接这玩意零线和某一相,测测输出,快速验证是不是我说的智商税,万用表能不能测两个串联二极管?测一下是不是内部一个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在用那玩意,没拆开看过,个人猜应该是削峰,不是单相。找时间砸一个出来看看

你用砸才能拆解说明人家不想让你知道里面的奥秘啦

网友:
肯定不是智商税,我用过,大功率的都是220V 三相,没有变压器是不行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描述的啥结构,才疏学浅。

网友:
应该不是智商税,接不同品牌的伺服电子变压器输出相序有要求,接错了会有电压相关方面的报警。电子变压器用万用表测电压测不准,三相之间电压不同,运行和停止电压好像也不一样。交换相序接线,各相电压也变化。应该不只是整流桥那么简单,如果是整流桥那三相输出都应该一样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