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嘉立创要长期批露某些同行用减布料,非阻燃料?

楼主(2022-06-07):
在这透露出一点发自内心的声音:
1)如果嘉立创自个不发出这个声音,自个不划清界限,嘉立创自个也会踏进去,因为这太诱人了,少布料及非阻燃料一张板料随便差个40元左右,嘉立创一月50万平方左右,一月随便2000万的利益诱惑,而且,而且有时候客不知道,在赚到高额的利润的同时还能有绝对价格上的优势!
2)有一个板材供应商也建议我们,用少布料以某些同行竞争,我就问他,1.6的标准是8张布,他们用6张布,如果我也用6张的时候,他用5张布乍办?我们继续用5张布,他们又用4张布的乍办?难道我们也继续跟进?这是绝对的死路,把自个做死,把行业做死的节奏,唯一的出路就是克服诱惑,公布,批露出来,然后以这些偷布,非阻燃料材料划清界限,让自个没有退路!

所以嘉立创只有拼死一战,坚决使用真A级板材,不采用少布及非阻燃板材

你看昨天检测了一个,直接用5张布:

网友:
确实无法克服这样的诱惑的,如果整个行业拼下限。
最后可能就会像80年代的温州皮鞋一样,武林门一场大火把温州皮鞋整个都烧掉了。

网友A:
如果告知客户,并且价格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告知客户,并且价格便宜呢?

如果告知客户,只能情理上能说得过去的!这种料本身适合线下像你说的一对一告知用户,用了少布料,非阻燃板材,而对于线上只告诉客一个型号,很少客搞得清楚是用了几张布   对于非阻燃的不是告不告知的问题,涉及到违法销售违劣产品的问题!   FR-4本身是一种等级,你要不就不要叫FR-4   fr-4本身就代表了防火

网友B:
好多年以前就是这样了。

偶然的一次发现一个功率电阻下面竟然被烤成碳了。

那样子惨不忍睹,都烤穿了。后来只要有大功率发热元件的板子必定先用火机烧一遍才放心。

网友C:
袁总请教一下,都是1.6mm,对用户来说8张布6张布的区别在哪里?  我不懂就问

网友:
做成选项,既能让利用户又能提高竞争力,又不是做亏心事,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也可以保存到用户的个人属性中,不用重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以前就是这样了。

偶然的一次发现一个功率电阻下面竟然被烤成碳了。

有过同样的经历: 一个MOS管爆掉,竟然将PCB烧了一个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以前就是这样了。

偶然的一次发现一个功率电阻下面竟然被烤成碳了。

这个问题无解的,就是是巨贵的进口设备的PCB 遇到高温也是碳化,也是烧出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无解的,就是是巨贵的进口设备的PCB 遇到高温也是碳化,也是烧出一个洞 ...

我遇到的和你见的碳化肯定不是一回事,

我遇到的那个碳化的就像烧烤的木炭一样,

中间连玻璃纤维布都看不到,完全收缩开裂,都漏了,只在边缘能看到编织的痕迹。

正常的是不会这样严重的。同样的测试情况,合格的PCB只是表层比较严重,背面都看不到碳化。

网友:
真不二价

网友E:
袁总请教一下,板材标准,0.8mm或1.6mm厚度板,都可以做正公差吧?
因经常用到正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袁总请教一下,板材标准,0.8mm或1.6mm厚度板,都可以做正公差吧?
因经常用到正公差, ...

很难,居然是公差就有正负,而且为了减少投诉,大家尽可能控制在负公差,如1.6的成品板厚,则订1.5MM的板材,加上镀铜,绿油,正好就在公差范围内,如果正公差装不进去投诉的格外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袁总请教一下,都是1.6mm,对用户来说8张布6张布的区别在哪里?  我不懂就问 ...

如果少两张布,又要这么厚,则大部做法是用很粗的纱织的布及多添料  粗纱像你的衣服一务,粗了就逢隙有问题,导致各种电气性能,如漏电,孔以孔之间容易发生灯芯效应,都有问题,一般用在做玩器类大批量的较多!

网友:
话说,玩具、低价产品里那种电木颜色的单面板子(94HB?94V0?XPC?FR1/2?不确定叫什么)
和开关电源里常见的那种黄色的截面里好像有木头的单面板子(CEM?22F?不确定)
这些一般也都工作的挺好的(当然是在对应的用途上),不少日本的产品也是这种板子,几十年了还能用。
这些板子与他们偷工减料的玻纤板相比是高还是低呢?
有没有可能加入这些板子的支持,然后要好的就选贵的好的,要不好的就选便宜的不好的?
好像没看到支持这些材料的打样的,是它们不能与玻纤板共用一个生产线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知道大批量下是冲孔的,但这不代表不能钻吧…)
说实话还挺想玩玩这种板子的,也不是什么电路都需要好板子。
其实从用的角度来看,重点不在东西好坏,在于不要骗人,因为那样容易出事。
如果一切都搞清楚,都正确运行在其能力的范围内,那不好的料也可以发挥用处,垃圾也可以成为有用资源,拆机的电子元件也有适合的用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告知客户,只能情理上能说得过去的!这种料本身适合线下像你说的一对一告知用户,用了少布料,非阻燃 ...

FR-4之定义出自NEMA规范:LI1-1983, 指玻纤环氧树脂的试烧样本, 其尺寸为5吋长, 0.5吋宽, 厚度不拘的无铜基板, 以特定的本生灯, 在样本斜放45度的试烧下将其点燃, 随即移开火源而让已加有耐燃剂(如20%的溴)的板材自行熄灭, 并以码表记下离火后的 “延烧” 的秒数. 经过十次试烧后其总延烧的秒数低于50秒者称为V-0, 低于250秒者称为V-1.凡合乎V-1的玻纤环氧树脂板材, 皆称为FR-4。
---------------------------------------------------------------------------------
上述是网上查到的信息,袁总有没有测试过6张布甚至是4张布的板材阻燃性能是否符合FR4标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难,居然是公差就有正负,而且为了减少投诉,大家尽可能控制在负公差,如1.6的成品板厚,则订1.5MM的板 ...

因为是紧配合,紧装配,不怕装不下,所以有几款板需要0.8mm正公差,
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有标准的0.75~0.8mm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4之定义出自NEMA规范:LI1-1983, 指玻纤环氧树脂的试烧样本, 其尺寸为5吋长, 0.5吋宽, 厚度不拘的无铜 ...

Fr4市面上大把非阻燃料,线上某个别同行公然销售非阻燃料,对于Fr4非阻燃这是一种伪劣产品,除水不能叫Fr4的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紧配合,紧装配,不怕装不下,所以有几款板需要0.8mm正公差,
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有标准的0.75~0 ...

这设计合理吗?用纤维复合材料的厚度做过盈配合不妥吧

网友:
非阻燃的玻纤板貌似叫G-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