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电机或者电磁铁的的电感量?

楼主(2022-06-07):
如何确定电机 (微型笔式推杆电机)或者电磁铁(3W小电磁铁)的的电感量?   用在爆炸气体环境中,需要得到电感参数进行计算。

网友:
上电桥测

网友A:
万用表啊,我的万用表带电感测量功能。300元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啊,我的万用表带电感测量功能。300元就搞定。

求型号!

网友:
UT70A,可以测量电容,电感,其它的标准项都有,还行吧,精度一般般 ,我测量uH电感误差在1uH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