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处处针对苹果!欧盟:手机平板将采用Type-C充电口 统一快充

楼主(2022-06-07):
今天下午央视新闻的报道称,当地时间6月7日,欧洲议会和27个欧盟成员国的谈判代表同意,欧盟区域内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将从2024年开始采用标准化的充电设备。

欧洲议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到2024年秋季,USB Type-C将成为欧盟所有手机、平板电脑和相机的通用充电端口。”

而这项新规中,最受影响的就是iPhone手机,因为目前安卓机已经基本将Type-C覆盖全部产品线,但苹果一直坚持不肯更换。

新规的推进,也将进一步推进iPhone手机更换上普及度和性能都更高的Type-C接口,按照目前的规划时间来看,最晚在iPhone 16上应该就会实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充电口之外,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还通过 社交平台公布了协议的其他内容。

其中显示,当地还要统一快速充电技术,并且推进充电器销售与设备销售分开。

鉴于苹果现在的快充方案,可以说此次三条决议除了最后一条之外,苹果都是被针对最多的厂商。

网友A:
送一个转接头来破?

网友B:
苹果好像早想好对策了,直接不留任何充电接口了,只支持无线充电。

网友C:
快充协议早应该统一了,国内的快充协议五花八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充协议早应该统一了,国内的快充协议五花八门

关键是做充电器和充电宝的那帮人厉害,一个设备全兼容了

网友:
欧盟对环保比较看重,换一种方式说环保议题是欧盟的敏感神经一碰就高潮。特斯拉在德国建超级工厂的时候就曾因为冬季动工会伤害冬眠中的蛇而被迫推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一个转接头来破?

不行的。必须机器就是这种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好像早想好对策了,直接不留任何充电接口了,只支持无线充电。

苹果靠出售充电接口授权也赚得盘满钵满,那有轻易放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靠出售充电接口授权也赚得盘满钵满,那有轻易放弃的

不放弃接口就要丢掉整个欧洲市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必须机器就是这种接口。

突然想到或者他可能搞一个内置隐藏式的转接头,更换不同的头在外部看来就成了typeC/light,只是锁紧机构不知道要怎么整,比较这个是插拔频繁且有一定力度要求的。现在手机都较大了,转接头内置方式照理说不会找不出那点空间了,
我赶紧申请个专利,免得被苹果抢先了:)

网友E:
苹果不配充电器,自己说要环保。但又要用自己的接口,这个接口还需要协议芯片成本比TYPE-C高多了,也不环保。论性能TYPE-C比他那个闪电口高一个数量级。他自己的电脑都在用TYPE-C口。只能说双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不配充电器,自己说要环保。但又要用自己的接口,这个接口还需要协议芯片成本比TYPE-C高多了,也不环保 ...

苹果一直是双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或者他可能搞一个内置隐藏式的转接头,更换不同的头在外部看来就成了typeC/light,只是锁紧机构 ...

既然他外部已经是TypeC, 所以他内置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靠出售充电接口授权也赚得盘满钵满,那有轻易放弃的

无线充电接口照样可以加密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他外部已经是TypeC, 所以他内置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

除了欧洲不是还有很多其它洲嘛,还可以用它专用的接口收割一波韭菜,
要不他就直接放弃他的专用算了,

网友G:
苹果MINI6就是TypeC充电口,难道不是都改过来了,只改了MINI6,其它还是light?

网友:
不知道呢,如果已经都改成tc了那就无所谓欧洲问题了

网友:
换成TYPEC的IPHONE没问题,可以搞一条IPHONE授权充电线,不用的话500mA充电,用的话2A充电

网友:
air5也是typec的接口了

网友:
平板早就改了,手机应该是不会改的,之前也听过类似的分析,lighting带来的利润是不可以想象的,苹果应该不会断自己的钱途。

网友H:
如果要换成欧盟要求的统一的TYPE-C充电线,这条线是不可以放芯片在里面的,但是苹果充电器可以放芯片,识别是他的充电器就能快充,不是就5V/1A慢充。但是苹果的充电器已经卖得很贵了,也必然有内置芯片,反正是少了一条财路。

网友:
真是功德无量

网友I:
欧洲就是一个双标狗,那么多种插头插座怎么不想着统一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换成欧盟要求的统一的TYPE-C充电线,这条线是不可以放芯片在里面的,但是苹果充电器可以放芯片,识别 ...

oppo、一加之类就是类似操作吧?虽然是 type c 口,但不是特定快充头+线会慢很多。

网友:
欧盟给力

网友:
统一充电头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件好事。我家各种充电线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MINI6就是TypeC充电口,难道不是都改过来了,只改了MINI6,其它还是light? ...

苹果手机是闪电接口,平板是typec接口。

网友:
苹果一怒之下,出欧盟不留有线接口

网友:
欧洲叶挺流氓的...自己的插座都不同意标准....看看美国咋搞他....
我们啥便宜啥免费用啥,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欧洲就是一个双标狗,那么多种插头插座怎么不想着统一起来

何止双标,据我了解欧洲插头插座至少四种.

网友:
苹果绝对会遵守当地法律,虽然统一充电接口有点过渡干涉市场

网友:
苹果4种平板pro、air、mini、数字系列,,前三种用Type-C,,只留数字系列坚持用闪电接口,,iPhone 13也用闪电接口
感觉苹果这种做法很分裂,,出门带iPhone和iPad的话,很可能需要带两种充电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