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MX172 的曝光时间应该怎么控制呢,我想让图像亮一点

楼主(2022-06-07):
hdmi 显示的图像特别暗,我把数字增益调到最大,模拟增益调大最大值的一半,然后曝光时间这三个寄存器我没太看懂什么意思,我把SHR 这个寄存器的值设置的小一点,图像就稍微亮一点,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三个寄存器的意思么。。第一次调CMOS 不太理解这些东西,我怎么调能让图像亮一点。

网友:
sony造的词。看图貌似是shutter delay,越小图像曝光时间越长。

网友A:
曝光要和增益一起联动的调,否则  过暗情况下 增益一变化 图像能明显感觉到  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曝光要和增益一起联动的调,否则  过暗情况下 增益一变化 图像能明显感觉到  闪烁 ...

这俩调得时候有什么经验么,是一起大,一起小,还是一大一下这么调,我现在得视频就感觉无法连续捕捉到一副图像一样,视频一直在跳。。

网友B(2022-11-01):
引用 楼主:
这俩调得时候有什么经验么,是一起大,一起小,还是一大一下这么调,我现在得视频就感觉无法连续捕捉到一 ...

尽量锁定DGain , AGain和曝光一起变。一般来说都是由ISP芯片算好直接下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锁定DGain , AGain和曝光一起变。一般来说都是由ISP芯片算好直接下发的

sony 的cmos 并没有 ISP

网友(2023-05-27):
先调曝光时间,再调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