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采用差分采集直流电压 运放输入电压超过供电压如何改进

楼主(2022-06-08):
  PSPIC分析出来 的运放输入引脚超过电源电压了

网友A:
左边那一串从400k加大到2M,13K改10K,这样5V或3.3V供电,输出在1V以内,ADC用1.024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一串从400k加大到2M,13K改10K,这样5V或3.3V供电,输出在1V以内,ADC用1.024V基准 ...

感谢回复 可以直接使用高共模电压差动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可以直接使用高共模电压差动放大器

“高共模电压差动放大器”有型号不?

单纯的运放,轨至轨都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共模电压差动放大器”有型号不?

单纯的运放,轨至轨都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

TI 和ADI的对应都有  TI有 INA14X 系列   共模电压 200V以 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TI 和ADI的对应都有  TI有 INA14X 系列   共模电压 200V以 都有。

原来是集成电阻削弱掉共模电压。

这样一来外部的电阻网络也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