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将wav转c数组的工具啊?

楼主(2022-06-08):
最好是可以带移位功能

网友A:
常用的 xxd 命令,busybox 也有包含

xxd -i abc.wav abc.h

移位功能是指啥?

另外,開源的 Audacity 可以編輯音頻,導出 raw 格式數據,數據元類型可選。然後再用 xxd 把 raw 格式二進制文件轉成 c 數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 xxd 命令,busybox 也有包含

xxd -i abc.wav abc.h

就是可以设置把数据两个字节、四个字节为一组,然后可以对数据进行移位操作(比如采样是16位的,但DAC只有12位,得移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啊

不会用啊,哥

网友:
二进制数据到 C 数组可以用 HxD
https://mh-nexus.de/en/hxd/

转换可以用 ffmpeg, 比如 -i <path> -vn -ar 44100 -ac 1 -f f32le - 就能得到 44100Hz, 单声道, 连续的 32 位 float 采样值
https://blog.wudilabs.org/entry/c3d357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用啊,哥

读wav一句话,把数组保存成文件一句话

如果用的多可以装一个,不会的话随便上搜索引擎搜一下,全是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wav一句话,把数组保存成文件一句话

如果用的多可以装一个,不会的话随便上搜索引擎搜一下,全是答案 ...

装了,不会用

网友:
比较爱用小工具包:

wav 转 raw: Goldwave,5.6MB
raw 转 C:WinHex,1MB

当然第一步用 ffmpeg 也行,装个 formatfactory 就集成有

网友:
https://colinjs.com/wavtocode/wavtocode.htm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请教一下,dac输出,通过电容+电阻进功放,输出声音比较小,这个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