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系列,串口DMA接收,如何快速检测线路空闲

楼主(2022-06-08):
如题,STM32F1系列, 串口没有接收超时功能,如何用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并且快速(重点)检测线路空闲。假定波特率115200bps,1开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现有办法,外部中断引脚与串口RX相接,外部中断引脚下降沿触发,定时时间为1字节,超时后认为线路空闲。但这样传输数据时每个字节都定时中断,就失去使用DMA的意义。

    早在(可能有)10年前,看到本论坛有个帖子说,大约说是将定时器引脚与串口RX相接,然后不知用什么定时器模式来检测到线路空闲。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这个方法怎么实现?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编辑时间:10楼后更新
问题转换为“没有空闲中断的单片机,串口DMA接收,如何快速检测线路空闲”

网友:
串口不是本身就有一个接收空闲中断吗?

楼主:
?我还以为哪个空闲中断是给多处理通信时才用的

网友:
库函数就有类似实现: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

编辑说明:删减错误描述

网友A:
没有idel中断的就用定时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我看了下懂了点,正好我也想这个功能,就是在没有硬件空闲的芯片上,将rx脚接到定时器的外部计数输入脚,因为正常情况下串口总是会有数据,那么就会有脉冲,对定时器来说就是技术脉冲/时钟,那么串口空闲的时候就相当于较长时间内都没有脉冲/时钟输入gei定时器,那么该怎么操作这个定时器让其自动的在较长间隔时候触发定时器中断呢?
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rx作为定时器门控信号,或者使能?较长的电平就会让定时器累计更多的计数,导致溢出,但是怎么设置使其小于一定计数自动清零呢?
难道是门控信号是使能时候自动清零的?靠确实不懂了,这么多年都还从来没有这样用过定时器,赶紧去看手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我看了下懂了点,正好我也想这个功能,就是在没有硬件空闲的芯片上,将rx脚接到定时器的外部计数 ...

是的,我记错了,以前看到的帖子应该是说没有硬件空闲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idel中断的就用定时器

没有IDLE中断的芯片,收不到串口数据就定时器超时?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记错了,以前看到的帖子应该是说没有硬件空闲的芯片。

我知道,我只是这个思路用在其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芯片。我已经把猜想的思路估计了出来,就要看具体的芯片的定时器的情况了

网友:
定期查询DMA剩余字节数,几次检测到字节数不变则认为空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