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连出的信号线有10米长左右用什么芯片加强?

楼主(2022-06-09):
STM32的IO口连出的信号线有10米长左右用什么芯片加强?

我看了LED屏 使用74HC245D,可以拉好几米长

网友A:
485能拉几千米

网友:
或者换成光纤可能也行

网友:
如果只是10米,三极管驱动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能拉几千米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

加个单片机,中间用485通信,再多点换管脚多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

96个IO口
全部外接10m  ?
这样方案不对吧

网友:
还是看应用场景吧,单片机A-单片机B,A -------B-96IO口,中间485可行? 96根信号线查故障就要命了

网友:
10米用电流环能行

网友:
IO 接个可控硅,直接输出220V , 抗干扰强

网友:
速率没讲 说个 j8

网友:
74HC14,或者想办法485,10m妥妥的

网友:
hc573可以,速率高得中间串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

方案就有问题。

网友:
速率,带载能力,需要的抗干扰能力,都不说,别人怎么出主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

你这方案有问题, 96个IO延长10米,你有没有考虑 静电, EMC,浪涌 ,等  等 现场干扰后的稳定性。等你把这些搞定,成本 比本地放个MCU 通过通信 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案有问题, 96个IO延长10米,你有没有考虑 静电, EMC,浪涌 ,等  等 现场干扰后的稳定性。等你把 ...

就是,10*96=960米,1元/米,960元
线头端子有成本,还占PCB面积,还得是插件才牢靠,绗线还占地方……
后期的维护,更麻烦

网友:
10米远用通讯吧。IO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
lz先说下为什么选这方案吧(96个并行远距离通信)?

省得大家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

没搞错吧, 负载是啥, 速度多快?
没啥要求的话, 把SPI转成差分信号, 然后一根以太网线都解决了, 再远点也行.
接收端放一堆595或者再放个单片机.

网友:
MC3486/MC3487

网友:
直接走网线通讯吧,哈哈

网友:
难道控制96个LED?

网友:
为啥不说速率多高? 我推荐光耦6N137. 什么245,485之类的不隔离方案容易引入各种干扰,导致烧IO口.  IO口加TVS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96个IO口,不可能用96个485芯片,而且这种信号只能是逻辑电平,又要考虑成本呢 ...

96个IO 多10长,用2个MCU中间搞通讯吧,线材也不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搞错吧, 负载是啥, 速度多快?
没啥要求的话, 把SPI转成差分信号, 然后一根以太网线都解决了, 再远点也 ...

我就是这么干的,用spi信号,接收端用595转成io,并用245驱动传到下一端点
用一台pc控制n片板卡的老化电源,

应该用lvds更可靠,或者用232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这么干的,用spi信号,接收端用595转成io,并用245驱动传到下一端点
用一台pc控制n片板卡的老化电 ...

单向的话也就是三路推挽输出呗, 用三片485转成差分, 或者用AM26LV31发送, LV32接收.

然后再用一片CPLD, 更简单了

网友:
板级通信不能用电缆来做的,上串行通信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