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怎样确定无刷电机时转时不转的问题所在?

楼主(2022-06-09):
朋友给一个科沃斯的扫地机器人。说拖地的转盘不会转了。 开始以为就是普通电机驱动的。打开以后发现采用的是无刷电机。分为 U V W三相驱动,和一排数字信号的接口(估计是霍尔的信号)。现在的情况是开机的时候,转盘会转的几圈。过一会儿就不会转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判断是电机出了问题还是控制出问题。如果是电机出问题就不值得修了。如果是驱动或者霍尔坏还是能折腾一下的。问一下有经验的,怎样判断是哪一块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电机出问题,不然上电也不会转,可能是反馈或者控制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