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一体的芯片?

楼主(2022-06-09):
查了很多芯片资料,没找到合适的。要么是充电管理芯片,要么是放电保护芯片,没有二者一体的?

网友A:
很多啊TP4056  ETA6002  ETA97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啊TP4056  ETA6002  ETA9740

你好,你给的几个芯片,好像只有充电管理?没有放电保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给的几个芯片,好像只有充电管理?没有放电保护啊

有的,多合一

网友:
bq25606
商城有卖

网友B:
巧了,刚做了一个项目,是充放电一体的。英集芯的IP5303了解下。

网友:
多看看充电宝的芯片?

网友:
放电是直接输出电池电压,还是说要升压的呢?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B:
巧了,刚做了一个项目,是充放电一体的。英集芯的IP5303了解下。

这个不错,用起来方便

网友:
IP5306-CK(5V常开版本)充电 电量指示 升压都搞定了

网友:
移动电源芯片多如牛毛,常规快充协议都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