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多层板做阻焊桥达到了无以论比的地步!

楼主(2022-06-09):
来看两组照片:
A:阻焊桥  普通阻焊桥开窗效果图
B:阻煹桥   嘉立创多层板开窗效果图   阻焊层跟线路层基本上同大,效果是无论论比!

嘉立创多层板现在全部采用的是B组照片效果,开窗层无需大于焊盘本身,最大程度保证了阻焊桥

网友:
精度真是高

网友A:
这是手机拍的还是设备本身就是运行安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机拍的还是设备本身就是运行安卓的?

淘宝上买的设备拍摄的

网友B:
soldermask defined pad啊

网友C:
,确实无与伦比,不知道会不会加费用。应该是BGA爱好者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无与伦比,不知道会不会加费用。应该是BGA爱好者的福音

不加费用,其实你们现在在我们这做的多层板,都是这个效果,以经把你的文件优化了,收到板子的用户多层板可以用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D:
双层板有组焊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层板有组焊桥吗

双面板还做不到这种极致,大的可以做阻焊桥,小的做不了!

网友:
这种阻焊桥,烙铁轻轻一刮就掉,亲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oldermask defined pad啊

非也,那种是焊盘比开窗大

网友:
各大软件里面阻焊开窗扩张尺寸要设置到多少才可以保证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也,那种是焊盘比开窗大

也是…这个的感觉就是几乎一样大小…

网友F:
便携式安卓显微镜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G:
有话好好说,不要用惹眼的标题。 挺好的公司,不要在文化上变了味,难道现在追求点击量了吗?

网友:
厉害了, 以及彻底和小厂拉开距离。 小厂都直接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话好好说,不要用惹眼的标题。 挺好的公司,不要在文化上变了味,难道现在追求点击量了吗? ...

这个对得上标题,这个精度足能对得起标题,除非你没有仔细看内容,或是你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便携式安卓显微镜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有兴趣,有具体的产品介绍么

网友:
咋一看没有阻焊桥,反复看了几遍,铺地上的阻焊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兴趣,有具体的产品介绍么

18501373031 加我微信!

网友:
我下面的小兄弟经常把你们的板子吹坏,其他厂家没有出线这种情况。也不清楚你们的板子TG值低还是他的手法问题。

网友I:
早上收到的板子。

感觉阻焊开窗比较精准。

同时感觉绿油始终有种绿里透白的不健康感,过孔虽然设计是盖油的,但是用万用表实测大部分是裸露的。

丝印这是搞了两遍而且没有对齐吗?怎么会做出这种效果来的?甚至还有像喷溅上的星星点点的。这油漆工明显手艺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上收到的板子。

感觉阻焊开窗比较精准。

字符是字符打印机打印的,这是字符打印机的特性,过孔发黄是很正常现象,是因为绿油是流动的跑到了过孔,导致孔内油很薄,就算是绿油塞孔也会存在一定比例 这问题,除非树脂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上收到的板子。

感觉阻焊开窗比较精准。

你的这个是多层板,开窗是经过了优化缩小了,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其它厂家的四层板,我们的绿油桥就远远大于他们的,保障性更好!

网友:
我这个是2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符是字符打印机打印的,这是字符打印机的特性,过孔发黄是很正常现象,是因为绿油是流动的跑到了过孔, ...

白色的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