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12V DCDC 降到3.3V 电感后的第一个大电容耐压6.3够吗

楼主(2022-06-09):
如题,  打算放多个 1206的  100uf    6.3V ,   以前 小设计 都这么搞的, 这次用在量比较大的产品上 不知道这样 余量够不够

网友:
不放心就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A:
1206? MLCC? 100uf的1206MLCC?很勇喔~

村田的1206 6.3V 100uf X5R @ 3.3V (村田没有X7R的1206 6.3V 100uf)

https://ds.murata.co.jp/simsurfing/mlc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6? MLCC? 100uf的1206MLCC?很勇喔~

村田的1206 6.3V 100uf X5R @ 3.3V (村田没有X7R的1206 6.3V 100u ...

也就是3.3V 情况下 实际只有 50UF 左右的  容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6? MLCC? 100uf的1206MLCC?很勇喔~

村田的1206 6.3V 100uf X5R @ 3.3V (村田没有X7R的1206 6.3V 100u ...

我好像 不是很明白这个图, 帮我解释下哦

我电源搞的少以前画板子  只管 容量   和耐压, 实际容量和电压存在关联 这个我一直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3.3V 情况下 实际只有 50UF 左右的  容量对吗

差不多是在那个位置吧
要是有X7R的话曲线还好点不至于这么夸张,1206上100uf我觉得真的挺危险。。1210到100uf我都害怕
村田那个网址打开可以选,然后看每个的曲线,如果一定要MLCC就找找看吧

网友:
不放心的话,可以考虑上的1206 22uF

网友:
都1206封装了 完全可以上25V耐压的

网友B:
电流多大?10A以上的话MLCC + 固态电解比较靠谱,高度有限制可以考虑POSC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大?10A以上的话MLCC + 固态电解比较靠谱,高度有限制可以考虑POSCAP。

按照手册出来 应该最大电流是 3A 附近, 留余量的话应该是4A左右 , 电源手册上用的是个47uf 电容

是的 主要是高度限制 所以才用MLCC的

网友:
对纹波要求不高的话,没必要用那么多100uf。
对纹波要求高的话,再针对特定的频段进行滤波。
电流变化快的话,可以把反馈回路搞灵敏点。

网友C:
可以用钽电容, 不差钱的用大胡子推荐的松下的POSC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钽电容, 不差钱的用大胡子推荐的松下的POSCAP

不建议使用钽电容

钽电容的稳定性太差,而且炸起来 威力太猛了

用钽电容的隐患应该会远远大于 纹波本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建议使用钽电容

钽电容的稳定性太差,而且炸起来 威力太猛了

没那么恐怖, 参照好手册,余量留足还是很安全的, 实在怕就在DC-DC前端加个PTC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恐怖, 参照好手册,余量留足还是很安全的, 实在怕就在DC-DC前端加个PTC保险丝 ...

哈哈 , 钽电容 不敢用,论坛上看到太多人说 容易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手册出来 应该最大电流是 3A 附近, 留余量的话应该是4A左右 , 电源手册上用的是个47uf 电容

是的  ...

三四A不需要多个100uF并联吧,一般500KHz以上的DC-DC用两三个22uF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 钽电容 不敢用,论坛上看到太多人说 容易炸了

钽电容没那么可怕的。而且钽电容滤波特性比MLCC要好。关键是耐压要足够。至少翻一倍使用

网友D:
100uf的1206悠着点用吧。

网友:
我电路板上使用了很多钽电容还从来没有爆炸过,当然都是用大品牌,耐压都是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四A不需要多个100uF并联吧,一般500KHz以上的DC-DC用两三个22uF都足够了。

一般电流  和 容量 还有频率的 换算有没有公式  或者   经验值,  这块我之前都是按照手册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uf的1206悠着点用吧。

常规3.3的地方用 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uf的1206悠着点用吧。

看了一眼  TI的评估板用的100uf  1210  的 6.3V    和1206  差了口气了

网友E:
说一下的我经验:
(1)多个电容并联,相当于一个小电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如果外部电源迅速切断又恢复到通路, 此时3.3V的变化过程是:3.3V<->逐步下降<->接近复位电压<->逐步上升<->3.3V。在这个变化过程中,3.3V电压下的CPU可能无法正常复位,无法工作,只能断电重启。先前踩过这样的坑
(2)用钽电容设计没问题,前提能批量买到正品。12V-5V,5V后用16V耐压的47UF,根据生产部分反馈,爆炸的概率大概在0.3%~0.5%,爆炸时火光可灼伤工人的衣服和皮肤,响声和220V短时是的声音差不多,钽电容PCB附近留下一片黑影。
100uF的MLCC,1206,没用过不好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一下的我经验:
(1)多个电容并联,相当于一个小电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如果外部电源迅速切断又恢复到 ...

主要钽电容 炸起来  威力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