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坛友keil下,如何将一个中文字符串转为GBK或GB2312码

楼主(2022-06-09):
项目用的迪文屏,KEIL编码的中文字符,发送到屏显示乱码。 屏支持的是GBK或GB2312码。 该怎么设置KEIL编译中文字符串输出GBK或GB2312码? 谢谢!

网友:
keil我记得本身就是GB2312

网友A:
单独一个 h  文件。这个文件 用 gb2312编码保存。试试吧

网友B:
notepad++或者sublime

网友C:
把源码文件编码改成gbk后字符串就自然是gbk了,或者保险一点写成const byte数组,不用字符串

网友D:
设置这个地方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这个地方行不?

谢谢,这个是代码编辑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个 h  文件。这个文件 用 gb2312编码保存。试试吧

要显示的中文的编码全部一一保存? 这样行不通啊,因为有键盘输入功能,用户输入的汉字未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源码文件编码改成gbk后字符串就自然是gbk了,或者保险一点写成const byte数组,不用字符串 ...

把源码文件编码改成gbk?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pad++或者sublime

不解,采用这两个代码编辑器,中文字符串的代码就能被C51编译器转成GBK或GB2312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解,采用这两个代码编辑器,中文字符串的代码就能被C51编译器转成GBK或GB2312码? ...

打开UTF-8的文件,把含有需要使用GB2312的文件,保存为GB18030或者GB2312编码的文件即可。

网友:
VS Code 点击右下角文件编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