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TM32 串口通信接收器起始位侦测的问题

楼主(2022-06-09):
如图:

确认收到起始位后,这时候设置了RXNE标志位,如果RXNEIE=1,则产生中断。
这句话很不理解。
疑惑的是就算正确识别到了起始位,也不至于会产生接收非空中断啊,只有接收到一个字节后才会产生接收非空中断才对。

网友A:
首先建议资料拿英文原版来看,这样再来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资料拿英文原版来看,这样再来找问题

原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