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WD的16TB企业级氦气盘是否可以入手?

楼主(2022-06-09):
我打算升级一下群晖DS918+的硬盘,原来是4个3TB的,不够用了。
找了一圈,发现这个盘挺便宜:

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16TB 企业级硬盘 HC550 SATA6Gb/s 7200转512M 氦气密封 (WUH721816ALE6L4)
1899元
链接:https://item.jd.com/100008203901.html

看介绍,是CMR垂直的。

现在主要疑问是:同一个页面里面的相同容量WD红盘和金盘,价格都是3千多。这个咋便宜这么多?

看评论,有说发热严重的,有说噪音大的。

同时买4个,要是买错了损失比较大。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否可以入手?

网友A:
是比较吵,咕噜咕噜响,温度比较高,现在室温25°,硬盘休眠

网友B:
我有个HC550  18TB的,由于放置空间狭窄,温度比较高(室温28.3°),声音还可以接受。

网友:
觉得黑群晖配个大机箱使用更好,硬盘发热量不小,要大空间敬热,

网友C:
买6个。组成raid6 :)

网友:
喜欢空气盘。

网友:
今年用坏了一块希捷酷狼NAS盘,有物理坏道。
现在只敢买企业级盘。

网友D:
淘宝有一家,价格更到位

网友:
有氦气,不空气…..

网友:
2月份在某宝买的2块,当时价格1580,现在1499。组RAID1,声音有点大。HP Gen8里装满4块盘,有防尘棉,现在温度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6个。组成raid6 :)

DS918+只有4个盘位。。。
3个数据盘,一个校验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HC550  18TB的,由于放置空间狭窄,温度比较高(室温28.3°),声音还可以接受。 ...

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可以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较吵,咕噜咕噜响,温度比较高,现在室温25°,硬盘休眠

放在NAS里面,声音应该会好一点吧。
这个温度我感觉跟我现在3TB的差不多呢。

网友:
声音确实有点大,所谓的炒豆声,一开始我还很担心是不是有异常,结果各种扫描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一家,价格更到位

淘宝就不看了,宁愿多花钱在京东,当作买一份安心服务。

网友:
红盘和金盘是纯粹的割韭菜,毫无可取之处。
就寻常的企业级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就不看了,宁愿多花钱在京东,当作买一份安心服务。

阿莫都买过,你还不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NAS里面,声音应该会好一点吧。
这个温度我感觉跟我现在3TB的差不多呢。 ...

就是放NAS还是比较吵,比消费盘吵多了。那个温度是硬盘在休眠时候的温度。好像持续读写温度快到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都买过,你还不放心?

差多少钱啊?有发票吗?

我就感觉京东很方便,质保期内有问题,直接处理,退换或维修都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放NAS还是比较吵,比消费盘吵多了。那个温度是硬盘在休眠时候的温度。好像持续读写温度快到60? ...

能用住就行吧。。。

目前大容量的,好像就这个便宜,其他都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都买过,你还不放心?

淘宝只卖1150元??!!

我的天,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只卖1150元??!!

我的天,什么情况。

今天是1499.9,你找错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多少钱啊?有发票吗?

我就感觉京东很方便,质保期内有问题,直接处理,退换或维修都省心。 ...

差很远。京东1600元,淘宝这个价格。其实一样的东西,保修都是官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差很远。京东1600元,淘宝这个价格。其实一样的东西,保修都是官方的。

京东稍高,https://item.jd.com/8703756.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京东稍高,https://item.jd.com/8703756.html

我都买了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买了好几年了。

恩恩,一般差价200左右,淘宝现在 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