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类方案分享 1pA分辨率 含原理图 测试数据 PID控温

楼主(2022-06-10):
项目需要做一个电化学测量 对标一个国外的设备50pA-300uA
给的参考方案是CN0357 不过改了不少地方 整体思路不变
改进的地方:激励电压正负可调、电流可测正负、电流量程扩大
目前做到的参数
量程:±20mA
分辨率:1pA
线性度:0.5%(未校准)
档位:20nA/2uA/200uA/20mA
激励电压:±2.5V
采样率:2-1000Hz可调
AD:AD7175-2
激励电压线性度:≤0.05%
激励电压噪声:≤1uVrms
通讯:隔离485、隔离USB-TTL
供电:9-36VDC
测量模式:DC/脉冲/自定义脉冲
剩下的功能都是些附加功能
加热、控温、液晶显示

这个参数应该足以应付市面上绝大部分电化学类传感器了
如果还是不够 下一步打算买几个低温漂的1G或者10G跨阻测试一下 希望可以做到0.1pA 或者0.01pA再往1pA以下可能会难很多 估计考虑因素也就多了 什么pcb材料 焊锡膏 工艺温度 屏蔽罩 辐射 电介质·····

废话不多说了 开始上图先看下国外的参数和PCB 不得不说1996老外做的板子就已经很是赏心悦目了

自己的PCB(是挺丑 但是暂时功能能实现就行)
时间有限几天画完的 所以不要在乎这些细节了

档位设计(测小阻值会发热 需要降低驱动电压测试 这样也能测小于50R的电阻)

自动挡处理代码

仿真

原理图核心部分

测试所用电阻(大阻值200M 1G精度不高 都是1%)

测试数据 DAC和ADC部分都未经过校准 都是默认情况下测的

最后附加一个pid温控的思路
实测pid发现温度和设定值 因为散热问题 最终会有一个偏差 做过温控的都应该了解原因 就不详细说了
有好的控温思路 可以一起探讨分享出来 共同进步
在pid基础上 再加一层pid  实测普通ntc 抛开精度  稳定到0.2没啥问题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恒电位+跨阻放大器,想要更多功能需要上电化学工作站了

网友A:
指标看起来很给力,做重金属?

网友B:
R2 这颗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
牛,这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C:
能检测重金属坤和汞吗?

网友:
老美板子上没有看到电源之类的,外部电源板提供的?

网友D:
这个需要绝缘的处理嘛?没看到你板子上有对应的设计啊…

网友E:
这款电路板成本得多少

网友:
原理图上的虚线是等位环吧!直观看上去板子上没有体现?另请教下,看板上未做漏电处理,测下来效果这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看起来很给力,做重金属?

重金属不太了解 目前我知道的是血糖 电导率 气体浓度检测 光电检测··· 这几大类  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电阻/电流检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 这颗电阻有什么作用

R2仿真上实际没啥用处 你看做一个跟随器就可以 实际R2输出接的是三电极的传感器参考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检测重金属坤和汞吗?

重金属坤和汞不是太了解  可以发些资料 看看 我看能不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绝缘的处理嘛?没看到你板子上有对应的设计啊…

目前没有做太多特殊处理 也可以到这个稳定度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电路板成本得多少

成本没有细算 大概800-1000左右吧

网友:
LZ  你的电阻温漂大了吧

网友:
这样的玩意做出来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个电路成本挺高的,有没有考虑到电化学传感器本身的问题。比如线性度,温度飘移。特别是带偏压的传感器。这些楼主有对策么?

网友:
还是老外的电路板养眼!

网友:
M1  三端子上拉了一个电阻器,另一端子有什么用
(跨导测量电路一般是这种形式,但也只预留两个端子,外接导电液体)

网友F:
是德科技 测试资料 https://www.keysight.com.cn/cn/z ... estApplicationNote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德科技 测试资料

这都能找到  好资料 谢谢分享
没想到还有这种书 是德确实挺猛  学习一下
不过这个翻译标题好像不是太准确 容易让人误解 应该叫“低量级测量手册”更贴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