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两位盘NAS,组raid0如何备份数据?

楼主(2022-06-10):
最近买了威联通的TS262C的NAS,两盘位,不太想组raid1。请问组raid0怎么快速备份关键数据呢?

网友:
才买的TS464C,以前是453Dmini,准备卖掉

网友A:
两位威联通使用怎么样?在纠结是上威联通还是群晖

网友B:
黑群Hyper Backup定时备份到各种介质真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位威联通使用怎么样?在纠结是上威联通还是群晖

我两个都用过,黑群用了差不多2年,转白威,群辉的界面更简洁,逻辑也更简洁,操作也更流畅,威联通设置更灵活,配置更高,更便宜。上一代920对453Dmini,cpu一样4125,920好像有nvm2扩展,453dmini是2.5g网卡,价格威联通便宜1000+;新款群辉还没出,威联通464C,2.5G网口,nvm2扩展,5105cpu,前几天特价价格跟920差不多。两家软件对应的基本都都差不多吧,但是威联通有一个视频编码好像要支持的话需要额外收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都用过,黑群用了差不多2年,转白威,群辉的界面更简洁,逻辑也更简洁,操作也更流畅,威联通设置 ...

TS-464C 京东今天价格是¥3899.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464C 京东今天价格是¥3899.00

贵了,我前几天买的3419,可以考虑453Dmini,不过好像已经停产了,京东特价时2200左右,现在咸鱼2000出头差不多能拿下吧,不过这个结构奇葩,散热一般对比TS-464C ,我感觉高3~5度,关键是风扇是那种涡轮风扇,容易满转,呼呼的响,我受不了就换了TS-464C,除非负荷高,一般900转左右,基本听不见,也可以考虑群辉,群辉就是贵一些,不过ui确实比威联通好很多,流程不少,开关机也快很多,威联通是进程一个个的结束,一个个的起,感觉有点sb,不知道咋考虑的,不过这玩意我很少关机,感觉还好。另外可以组黑群,2500能组一个配置非常牛逼的8盘位的了,这玩意硬盘投入是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位威联通使用怎么样?在纠结是上威联通还是群晖

我第一次使用NAS,感觉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群Hyper Backup定时备份到各种介质真香

威联通有这个功能不?
如果可以指定文件夹定时备份到其他地方,那么我就可以放心的raido0了。

楼主:
我262C 含两个酷狼的8T硬盘,509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威联通有这个功能不?
如果可以指定文件夹定时备份到其他地方,那么我就可以放心的raido0了。 ...

基本应用了,HB3,定时备份,QSYNC同步,可以把不同电脑上的东西进行同步,支持历史版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应用了,HB3,定时备份,QSYNC同步,可以把不同电脑上的东西进行同步,支持历史版本功能 ...

了解,谢谢

网友:
想数据安全还是得多整硬盘,短期用不到大容量可以先整 2 块 18T 硬盘,组 raid1 后还有 18T 可用
NAS 买个 4 盘位的将来容量不够也好再装硬盘

网友D:
另外即使 NAS 和硬盘都买好了,也不建议用 raid0, 提这点速没啥必要,就正常用就好了,也不至于坏一块数据全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即使 NAS 和硬盘都买好了,也不建议用 raid0, 提这点速没啥必要,就正常用就好了,也不至于坏一块数据 ...

你所说的正常用,是指不组raid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正常用,是指不组raid吗?

就是不组 raid
不止是 raid0, 现在 raid5 一般都不建议用吧
只有两个盘位组 raid1, 8TB 空间又太小了

网友:
只有2盘,不组Raid,然后使用软备份
把重要数据放盘1,然后定时备份到盘2和加密备份到网盘。
Raid0是数据火葬场
如果想整盘都备份就只能Raid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组 raid
不止是 raid0, 现在 raid5 一般都不建议用吧
只有两个盘位组 raid1, 8TB 空间又太小了

raid5 当然不建议,我都是建议Riad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