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电容物理结构是怎样的,如何进行静电防护?

楼主(2022-06-10):
最近电路中使用到了ESD电容,之前都是使用TVS或者二极管阵列进行ESD防护,有点好奇ESD电容为什么可以提供静电防护。
通过查资料了解到ESD电容的物理结构不同于普通电容,但是具体是怎样的物理结构却还是不太清楚,有没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
另外,ESD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是物理结构导致电荷快速堆积,进而实现电流的快速泄放?还是对于高电平的吸收?
有没有大佬可以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第一次听说ESD电容,估计物理结构就是小电容,几百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ESD电容,估计物理结构就是小电容,几百皮法

ESD电容确实一般容值都比较小,nF,pF居多,但应该也不是所有的小电容都能抗住±几kV的静电,所以比较好奇和其他电容结构上的区别。

网友B:
很多地方没法加nf级别的电容,比如数字信号I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地方没法加nf级别的电容,比如数字信号IO上。

这个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我没怎么注意过,之前nF会放到高低边驱动或者开关量模拟量采通道上。

网友C:
村田官网有一篇文章:https://article.murata.com/zh-cn ... tance-of-capacitors
里面的被测电容为 GCM 系列(汽车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村田官网有一篇文章:https://article.murata.com/zh-cn/article/esd-resistance-of-capacitors
里面的被测 ...

好的,虽然还是不清楚内部物理结构是啥样的,但是这个测试电路原理我大概了解了,感谢大佬分享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田官网有一篇文章:https://article.murata.com/zh-cn/article/esd-resistance-of-capacitors
里面的被测 ...

谢谢哦!偶尔了解一下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