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网络有公网IP家里网络没有,如果把家里网络中转出来?

楼主(2022-06-10):
公司的网络我有管理权限,且有非固定的公网IP,家里的网络没有公网。
能不能把公司电脑做中转的服务器,透传家里网络?
请巨佬提供思路。

网友A:
Frps https://gofrp.org/docs/  方案很多但是如果把公司IP挂上web没备案有断网风险

网友:
购买域名 对公司服务器ip做动态dns 然后公司服务器安装frps 家里路由器安装frpc 应该就可以实现类似端口转发的功能了

网友B:
ZeroTier One 配置简单,支持多平台,100台以内免费。

网友C:
家里是什么宽带,电信的话可以电话要求给IP,我两个电信IP都这样操作成功了

网友:
VPN到公司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里是什么宽带,电信的话可以电话要求给IP,我两个电信IP都这样操作成功了 ...

怎样问要,直接说要给我公网IP吗?要公网IP理由怎样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问要,直接说要给我公网IP吗?要公网IP理由怎样答?

打客服电话直接说要求改成公网IP,一般当天就能改过来,重新联一下网IP就更新了。

网友E:
现在都有IPV6了,直接用ipv6好了,别各种穿透的方案速度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ps https://gofrp.org/docs/  方案很多但是如果把公司IP挂上web没备案有断网风险

还好,除了http协议会被redirect,其它协议都能跑(包括http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有IPV6了,直接用ipv6好了,别各种穿透的方案速度快多了

你想多了。目前国内凡提供固定v4地址的公司地址原则都不提供v6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想多了。目前国内凡提供固定v4地址的公司地址原则都不提供v6地址。

三大运营商,宽带和手机基本上都支持IPV6了。家庭网络不是特别落后地区,100%支持ipv6了,自己搞个域名做DDNS就行了。楼主的需求就是家里的网络能出来就行了,跟公司是不是固定的IPV4没关系。

网友:
我买的包月的内网穿透,用来给NAS用的,可以申请5个隧道,请问这个玩意可以用来实现楼主的单片机远程控制么

网友:
参考frp ,N2N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想多了。目前国内凡提供固定v4地址的公司地址原则都不提供v6地址。

是的,单位有固定IPV4的专线,我还问运营商要过固定IPV6,至少给个/60 段才合理,他们说不知道有这业务。所以很是奇怪,家宽都普及这么久了,专线反而没有。不过本地的拨号宽带只要不重启路由,IPV6也不会变,所以弄了个IPV6的DDNS。

网友:
电信和联通,直接客服电话,说家里有NAS,让直接给公网IP,但会变来变去,直接申请花生壳免费。
移动就没有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问要,直接说要给我公网IP吗?要公网IP理由怎样答?

我公司要公网IP的说法是:公司的ERP系统需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公司要公网IP的说法是:公司的ERP系统需要。

想了解一下,是什么ERP?免得下一句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了解一下,是什么ERP?免得下一句不好回答。

ERP管理系统 包含采购、销售、库存、客户、财务等模块

还有一个说法可以讲:公司的监控系统需要公网IP

网友:
引用 楼主:
ERP管理系统 包含采购、销售、库存、客户、财务等模块

还有一个说法可以讲:公司的监控系统需要公网IP ...

是电信宽带么?上行带宽,下行带宽多少?

网友:
公司网那边DDNS+VPN

网友H:
引用 网友B:
ZeroTier One 配置简单,支持多平台,100台以内免费。

我用 ZeroTier 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同样的版本,有些设备能连上,有些设备连不上
感觉连接不是很稳定,连上的时候使用没问题,但经常连不上,显示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 ZeroTier 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同样的版本,有些设备能连上,有些设备连不上
感觉连接不是很稳定,连 ...

没有moon服务器,偶尔会断,过一会还能连上,有moon服务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