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音频切换芯片

楼主(2022-06-10):
现在用了BL1551,断开时输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声音,导通时声音还行,是不是这种芯片不适合音频电路使用。

网友:
早些年复读机里面用的 CD4066

楼主:
我要用单通道的,电路里要用好几个,CD4066不够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的? 模拟开关,最好设置为,供电5V, 输入最大幅值3.3V, 如果输入接近供电电压,是会有你说的现象.

楼主:
运放正负5V供电,BL1551 +5V供电,输入不会超过1V

网友A:
楼主问题没遇到过。  从原理图上没看出什么。  有可能要考虑电源串进音频回路。

但直流,交流信号,小信号,相信楼主应该没搞明白。

网友:
模似开关,悬空的那个A1通道,应该接GND呀.

楼主:
我想了另外一种用法,把R6改成两个电阻串联,在中间用MOS管对地控制或者就用BL1551对地控制短接信号,应该比现在这种串联的形式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用单通道的,电路里要用好几个,CD4066不够

几个单通道?4066记忆中不是4路模拟开关吗?
作为单刀单掷这样你可以切换4路?或者单刀双掷可以切2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没遇到过。  从原理图上没看出什么。  有可能要考虑电源串进音频回路。

但直流,交流信号,小信号 ...

电源不会串进去的,但是模拟开关应该是0v~5v的吧。这样输入负半周的音频信号是有可能漏过去的。

网友C:
放飞自我,来个二极管的,干死这帮芯片涨价的。
这个电路信号不能太大,0.5以内,楼主前后都有运放,所以这不会是个问题,
信号可以双向通过,想要大的话,1N4148改成2个串联(可以使用BAV99),
并且如果电容可以接受比较大的容量的话,电阻阻值改小点也可以使范围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单通道?4066记忆中不是4路模拟开关吗?
作为单刀单掷这样你可以切换4路?或者单刀双掷可以切2路 ...

六个单声道输入,两个通道输出,用切换电路实现单声道立体声切换,可以让六路单声道变成3路立体声

楼主:
ST为低电平时,1-4位4路单声道输入,2路单声道输出,当ST为高电平时切换为1-2为立体声输入,3-4立体声输入,混合后立体声输出,以上电路能否实现。

网友:
方案1:运放输出后用电容隔直流,再加个二分之一魏社社偏执,然后再进电子开关。
方案2:采用4013之类的电子开关,魏社社 唯一一接正负电源,可切交流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ST为低电平时,1-4位4路单声道输入,2路单声道输出,当ST为高电平时切换为1-2为立体声输入,3-4立体声输入 ...

你这旁路法还不如直接串电子开关,楼主位的问题是电子开关是单电源供电,但是切换信号是交流型号,解决办法是要么将音频信号隔直加偏置,变成正电压型号,要么换用双电源供电的电子开关。你这个旁路法同样存在只能旁路正半周信号,负半周型号无法旁路的问题。

楼主:
静音电路都是这么设计的,仿真通过,仿真中发现用JFET还不如用普通三极管旁路的效果。

网友D:
PT2313 某宝花个小价格买一个做好的模块来测试测试, 觉得好再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T2313 某宝花个小价格买一个做好的模块来测试测试, 觉得好再用吧

请问有链接吗?某宝上搜了,只有芯片没模块。

网友:
CH443K,SOT363封装

网友:
74HC4053, 里面是三个独立的SPDT, 可以双电源

网友:
同意15楼说法
BL1551 单电源供电时,A1,A0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时0-Vcc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放飞自我,来个二极管的,干死这帮芯片涨价的。
这个电路信号不能太大,0.5以内,楼主前后都有运放,所以这 ...

好经典的电路,记得当年的车用收放机上的收放大部分就是这样两路并到一路再送到TDA200X功放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经典的电路,记得当年的车用收放机上的收放大部分就是这样两路并到一路再送到TDA200X功放里的 ...

是的,磁带和收音机一体的那种也是类似于这种的,但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单个的控制信号,所以二极管都是一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