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ython脚本运行一段时间被自动关了

楼主(2022-06-10):
就是一个简单的防止屏幕熄屏的,隔一段时间自动发一下按键;在后台跑了一段时间1,2个小时这个程序就被关闭了。
不知道为什么关闭的,原理上说回一直运行才对啊

import pyautogui
import time

if __name__=="__main__":
    while True:
        #print("press scrolllock")
        pyautogui.press("scrolllock")
        time.sleep(60)

网友A:
。。。不想熄屏在电源管理里面配置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熄屏在电源管理里面配置一下不就得了

一些妹子不会呀,电工又不想上门

网友:
好像有个 trace python 退出的  lib。   然后把退出的 log 记录到文件里。 在去看下文件里是啥内容。

哪个lib 具体忘记叫啥了。 lz 不妨找找这个思路

网友:
要搞就上硬件,用 Arduino Leo 做一个 HID 设备,每隔一会动一下鼠标

网友:
加上try,except Exception as e:  出错自动忽略,并且打印错误内容

网友B:
难道在设置里点几下鼠标比教妹子装python环境和运行python程序还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在设置里点几下鼠标比教妹子装python环境和运行python程序还困难?

后者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者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水平。

如果说是为了上门手把手教妹子装python还说得过去,然而直男LZ说不想上门,还一些妹子,唉……

网友:
把文件名里 still work 改成 keep working 就OK了。

网友:
如果把python导出成了exe执行的话,导出python的时候可以选择命令行模式运行,然后在cmd里面启动exe可以显示出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是为了上门手把手教妹子装python还说得过去,然而直男LZ说不想上门,还一些妹子,唉…… ...

我也想上门
其实是公司电脑没有权限设置,十多分钟就关屏幕,每天的输入n次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