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cpld的时钟输入输出引脚选择,还有jtag电平问题

楼主(2022-06-11):
我不搞vhdl编程,也不熟悉cpld,只是摸索着把硬件搭好。cpld可能安路或高云。

cpld要输入2个有源晶振,大概是50MHz和33MHz,分别接到不同的全局时钟输入引脚GCLK,这个清楚。该GCLK所在BANK电压多少,就选对应电压的有源晶振?

输出时钟的话,对引脚没什么特殊要求吧?就是将晶振时钟通过cpld分多2路输出。全局时钟引脚好像都是输入的,输出就只能用普通引脚了?

JTAG引脚所在BANK的供电多少,JTAG的通信电平就是一样的?JTAG编程器可以自适应电平,但是jtag的几个引脚得上拉,应该上拉到所在bank的电压?

网友:
1.晶振电压对应GCLK BANK电压
2.时钟输出最好也接GCLK
3.JTAG电压一般是3.3V,具体看CPLD手册
4.JTAG电压是多少,就上拉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