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顶的照明灯,装修割墙的时候,埋个什么样的出线接口?

楼主(2022-06-11):
我看到很多都是没有接头,直接线管出来2条线。

有专门的部件吗?

网友A:
不是预埋线管的话,套上一段黄腊管

网友B:
这种在天花板上的灯,如果在浇筑的时候没有预留86底盒,而又不想走明线的话,一般的操作是用工具凿一条浅浅的沟槽(不凿到钢筋),电线用黄腊管套住后放进去,再用水泥糊起来,后面再刮腻子。等后面装灯后,就看不见那个出线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预埋线管的话,套上一段黄腊管

没有预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在天花板上的灯,如果在浇筑的时候没有预留86底盒,而又不想走明线的话,一般的操作是用工具凿一条浅浅 ...

好,应该就是你说的施工方法了。我还以为放PVC线管,这样要挖的槽就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应该就是你说的施工方法了。我还以为放PVC线管,这样要挖的槽就太大了。 ...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装灯的地方把天花板打穿一个洞,然后从上一层的地板上走线管埋线。

网友C:
直接埋桔色防冻(防潮)护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装灯的地方把天花板打穿一个洞,然后从上一层的地板上走线管埋线。 ...

你这是馊主意。万一漏水就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埋桔色防冻(防潮)护套线。

有图片吗?

网友D:
7楼的线材好,我是rvv软线,浅槽,用热熔胶枪固定,然后抹水泥
黄腊管穿起来费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楼的线材好,我是rvv软线,浅槽,用热熔胶枪固定,然后抹水泥
黄腊管穿起来费工 ...

RVV软线不套黄蜡管时间长了外皮容易老化开裂,然后受潮漏电时不时跳闸……

网友F:
是的,黄蜡管。只是线是死线,不能换了,一般都是短距离,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黄蜡管。只是线是死线,不能换了,一般都是短距离,也不怕

看来以后维修,也可以考虑使用这种黄腊管。

PVC线管要开的槽太大太深。

网友:
短距离用黄蜡管就可以了,我当初装灯改位置也是用的黄蜡管,不过这种缺点就是以后想改线动不了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VV软线不套黄蜡管时间长了外皮容易老化开裂,然后受潮漏电时不时跳闸…… ...

RVV软线带护套皮,RV软线无护套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RVV软线带护套皮,RV软线无护套皮

还是使用普通线+黄腊管好了。

网友:
不方便埋pvc线管的天花板可以用硬线,双pvc绝缘埋墙也很好,不放心可以加一层蜡管。
前提是不能墙体留接头,可以留一个86盒接线过度,然后盖起来方便以后维修。
这是我装修时候灯移位施工图。接好线86盒子我用86盖子盖起来后四周用螺丝钉子作为锚点增加石膏固定避免开裂。

网友:
前提是这种做法做好最坏打算,以后如果这节线装灯打坏了可以凿开容易修复的大白墙,可别拆吊顶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小卧室改灯位置,由于小卧室天花板跨度小所以我就不怕天花受损炸裂自己开槽埋管,然后用86盖子裁小盖起来。四周增加螺钉做锚点固定盖子与增加石膏着力点防止开裂。

网友:
还可以用小号的波纹管插入16PVC 线管。这种应该是最完美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