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装修水管选择那种? 选择多大的管径?

楼主(2022-06-11):
埋到地下的。

铜管是不可能的了,除了贵,最重要的是当地买不到。

是使用那种灰色的、热熔的水管(好像叫PPR)?

选择多大的管径?  4分?(入水管是1寸)。

或是主管道6分,转到各个出水口才转成4分?

网友:
埋管的话一般都是PPR

网友:
讲究的用德国微法的ppr水管,一般用伟星的ppr管。接厨房的饮用水可以用pex水管

网友:
一般是4分,主管道可以考虑加大,要留意配套件好不好买(如过滤器、增压泵之类的)

网友:
主管道1寸管,各分支用4分管。大于1寸的PPR熔接头估计一般安装师傅都没有。

网友:
日丰管也不错,国内算质量最好吧,

网友A:
一定要用6分,绝对不能用4分.4分100%后悔

网友:
管子用6分管 /有条件1寸更好,龙头出口4分,不然 一起开2,3个龙头,水流明显变小

网友:
一般主6分,次4分。够了。
我之前买的联塑的。感觉还可以。京东有官方店,也不怕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6分,绝对不能用4分.4分100%后悔

如果阳台的水管才10米,中间没有分支,只是一个水龙头,你安装6分管没有意义。因为水龙头最后还是转换成4分才出来。

另外求证一下:洗澡混水器的输入我感觉是6分管。

网友B:
主管大点好,我现在就有些后悔了,家里所有管子都是4分管,我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时,其它地方用冷水,洗澡水立刻就变烫了,水压也变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阳台的水管才10米,中间没有分支,只是一个水龙头,你安装6分管没有意义。因为水龙头最后还是转换成4 ...

埋墙内的两个螺孔都是4分螺纹的。
跟混水阀之间有变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管大点好,我现在就有些后悔了,家里所有管子都是4分管,我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时,其它地方用冷水,洗澡 ...

只要有2个以上的出水口,都使用6分。

单独一个出水口,4分就行。

我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埋墙内的两个螺孔都是4分螺纹的。
跟混水阀之间有变径接头

那是你的管道用小了。

正确安装的混水器应该是6分管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的管道用小了。

正确安装的混水器应该是6分管输入?

你是说花洒的冷热水接口吗?这个口一般是4分的吧

网友C:
家装埋的水管用ppr 管,性价比的有联塑,公牛灰管这类质量也是很好的。好点用公牛绿翡翠,蓝宝石系列。高端就用公牛沃顿或者伟星管材。热水必须热水管,冷水不在乎成本也可以热水管。

入户水管如果是32的,家里全部用32是高端做法,常见合格做法是冷热全部用25的管,20管那就是高性价比了以后水流小。32水管洗澡可以高端瀑布样的瀑布洗澡畅快,家里不同阀门打开影响基本没有,25水管以后家里不同阀门水流影响小,20影响特别大。我进水是25所以不需要选择是否用32。

还有就是常见龙头是4分丝,32接头常与一寸与6分丝组合也有4分丝。25常与4分丝组合也有6分丝。20只有4分丝。

家里基本所有丝口用4分丝,这样买龙头之类的选择多还方便。进水留的前置过滤器丝口要用6分丝避免全屋水流小。ppr 管子也有不同厚度,越厚越贵抗压能力越强。我家装选择25的公牛沃顿3.2mm 厚度全部热水管,所有丝口4分除了前置净水器是6分丝。价格17一米。

网友:
ppr 禁止明装,有光特别是紫外线会让管子起皮掉粉管壁变细。我的公牛沃顿水管厂家现场打压检查接头后留了水管施工图上传厂价售后,签订了50年质保。

网友:
ppr热容的,联塑就很好了,看出水口多少,主干用六分,分支用4分,如果一个两个出水口4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装埋的水管用ppr 管,性价比的有联塑,公牛灰管这类质量也是很好的。好点用公牛绿翡翠,蓝宝石系列。高端 ...

我们这里基本都是联塑的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阳台的水管才10米,中间没有分支,只是一个水龙头,你安装6分管没有意义。因为水龙头最后还是转换成4 ...

有弯头的时候6分水压损失小很多,不管龙头是多大的.

网友:
有套双温双控能到300度的PPR熔接器有人要不?原价200多,家里装修用了几天,现在广东省内100包个邮。

楼主:
答案来了:

室内全部6分管。到最后才使用6/4内牙转换成水龙头。

几十个房间的水表就安排在地下,水表之后就是6分管。6分管向上到各个房间。

全部使用热水管。因为热水管厚很多。反正埋在地下,也看不到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