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8根MDI引脚跟RJ45插座的接法有哪几种,有没有特殊情况?

楼主(2022-06-11):
比如PHY出来的MDI信号,RJ45插座引脚是D0 -  D3.
按一般的接法,引脚关系是
MDI_P0----------------D0+
MDI_N0----------------D0-

MDI_P1----------------D1+
MDI_N1----------------D1-

MDI_P2----------------D2+
MDI_N2----------------D2-

MDI_P3----------------D3+
MDI_N3----------------D3-
补一张网上找到的图

不过看到有些地方,中间两组接法是不同的,一时急急忙忙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免得让人看花眼,差异地方加了点颜色好区分。
MDI_P0----------------D0+
MDI_N0----------------D0-

MDI_P1----------------D1+
MDI_P2----------------D1-

MDI_N2----------------D2+
MDI_N1----------------D2-

MDI_P3----------------D3+
MDI_N3----------------D3-

网友:
我觉得按手册来,至少不会错?

网友A:
我觉得你标红这种接法是不对的,要么就是你理解错了
RJ-45的定义如下,所以你才会有这种误解
1 TX_D1+ Tranceive Data+
2 TX_D1- Tranceive Data-
3 RX_D2+ Receive Data+
4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5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6 RX_D2- Receive Data-
7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8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标红这种接法是不对的,要么就是你理解错了
RJ-45的定义如下,所以你才会有这种误解
1 TX_D1+ Tran ...

我也觉得那是错的。
这是跟人拿的图纸上的接口,看了有些费解才有此一问。
网线按引脚分12,36,45,78 一共4组线,对方给的D+   D-应该是把12,34,56,78这样分4组了。

补充
我对了下实际引脚电气连接,是没问题没疑问的,只是封装里将12,34,56,78 分4组,引脚旁边写着D+  D-,让人误解了。

网友:
最近搞了一个PCIE的千兆....连原理图都没时间研究,直接开车.....成功上线,420Mbps.......
RTL的技术手册,真心难找......啥玩也要保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那是错的。
这是跟人拿的图纸上的接口,看了有些费解才有此一问。
网线按引脚分12,36,45,78 一共 ...

这个真没有毛病。有的集成变压器的rj45口对外管脚就是12345678,它里面那个小变压器板子有转换,我用过。。当然绝大多数rj45都是12364578,所以一定要仔细确认集成变压器的rj45接口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毛病。有的集成变压器的rj45口对外管脚就是12345678,它里面那个小变压器板子有转换,我用过。 ...

不带变压器的。

对了哥们,你精通fpga,我问下你,cpld全局时钟引脚接晶振33MHz,要引出几路时钟给其它芯片,用普通IO口可以么?还是说必须特殊的引脚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带变压器的。

对了哥们,你精通fpga,我问下你,cpld全局时钟引脚接晶振33MHz,要引出几路时钟给其它 ...

特殊IO是用来把内部时钟给外面的,你一般用不着。。

用普通IO输出的话,注意输出相位差(延迟),如果有IODDR结构,尽量用ODDR输出,这样可以保证N路相位差~=0。如果直接assign给IO(异步),那么相位是不保证的。如果只有SDR寄存器,那么你要考虑用2X时钟去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殊IO是用来把内部时钟给外面的,你一般用不着。。

用普通IO输出的话,注意输出相位差(延迟),如果有 ...

其实就是需要出去一路1.8V,一路3.3V同频率时钟,它们之间要求同步,相位差应该没多少吧。

至于跟原始进来的时钟相位差,是不做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需要出去一路1.8V,一路3.3V同频率时钟,它们之间要求同步,相位差应该没多少吧。

至于跟原始进 ...

1.8和3.3按vih/vil/slew差不多能差1~5个n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和3.3按vih/vil/slew差不多能差1~5个ns吧。。

看官方的建议接法,很简单,就3.3V晶振时钟经过电阻分压出一路给1.8V。
或者是1.8V晶振 接二极管负极,二极管正极接需要3.3V时钟的信号脚,该信号脚上拉到3.3V。
都是些很便宜低成本的接法,因为我CPLD刚好需要这时钟,所以就先接入再分出来了。

网友:
MDI的就4组线,你开始写的是对的。后面标的是错的。现在用8211F多了,或国产替代的YT8531C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