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上做背景(背景图+固定图标、文字、线条)啥软件合适?

楼主(2022-06-11):
整体效果大概如下下图吧,要求是:客户可能要改变背景,或改变图标、文字、线条等的大小和位置,当客户对显示有更改要求时、不能把之前的工作都推倒重来,我原来的设想是在一个白色背景下做图标、文字和线条等,然后以透明复制的方式复制到背景图上,这样客户怎么改都很灵活,但这种方式在WINDOWS自带的画笔上发现一个问题,文字直接写在背景图上、和把文字写在白色背景下然后复制过去,是不同的、而且后一种方式很难看!对比效果如下图(上面一行是直接写在背景上、下面一行是写在白色背景上然后复制过来),这个问题咋解决?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想找点好图标,但扣出来的图总有白边,有什么办法?

整体效果:

网友A:
地表最强图片处理工具Photoshop,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背景图片、图标、文字、线条都以独立的元素保存在一个.psd文件中。
下次打开,图标、文字、线条的大小、位置、颜色、透明度、粗细都可以独立修改,再另存为你想要的jpg bmp png图片文件。

关于第一行和第二行文字效果区别,PS里都能设置字体的锐利、犀利、平滑、浑厚效果。

网友:
相信CorelDraw是更好的选择,处理图文杠杠的。

网友:
下个vs,建立个winform工程。设置form分辨率和你的显示屏一样。安排好各种文字对话框显示框之类的,运行,用qq截图保存成dmp格式。然后,客户有需求,打开你的winform工程,自己看着鼓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表最强图片处理工具Photoshop,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背景图片、图标、文字、线条都以独立的元素保存在一个 ...

惭愧 ,,,作为电工只会画笔,鼎鼎大名的PS原来早就做到我想要的需求!

网友:
LZ 需要先了解你的彩屏是否支持透明绘图接口(Alpha通道),否则 PC 上做的再好看都白瞎。

透明绘图有两个层次:

a. 可以指定哪些像素属于前景(画图标)、那些像素属于背景(漏出背景图);
b. 可以指定每个像素的透明度,即可以绘制 RGB+Alpha 四个通道的图片;

液晶绘制前景图标,最差也得是上述 a 层次,但效果奇差,有锯齿、白边,类似于 LZ 白背景直接拷贝的效果。
如果支持 b 层次,带 Alpha 通道就比较好办了,一般都是 PNG 格式的图片,直接画就有效果。

网友:
Photoshop 图层+图层+图层……

网友B:
推荐用产品原型的设计工具,带项目管理,子页面管理,操作简单,也带有一些基本组件和图标,画板是像素点操作,在线编辑,不用下载软件;
比如我用的是慕客,我个人感觉挺好用,几个小时上手,我以前也是用PS,半吊子水平,做的不好看不说还费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上手做的图,虽然我没有艺术细胞,但也比我自己用PS做的图好看很多,拖拉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产品原型的设计工具,带项目管理,子页面管理,操作简单,也带有一些基本组件和图标,画板是像素点操 ...

学习了,刚好也想做这方面的UI

网友:
下回试试8楼的软件,我之前自己抠图,甚至用美图秀秀,哈哈

网友C:
自己玩玩无所谓。商业产品,建议找专业美工来做,会增色不少。毕竟术有所长,要求不高,人家用模板套套,也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玩玩无所谓。商业产品,建议找专业美工来做,会增色不少。毕竟术有所长,要求不高,人家用模板套套,也 ...

电工向来都是所有事情一肩挑的,再说工业仪表、美不美的不重要、能使的同时界面别太扎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产品原型的设计工具,带项目管理,子页面管理,操作简单,也带有一些基本组件和图标,画板是像素点操 ...

这个怎么都是黑白色,支持彩色的图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都是黑白色,支持彩色的图标吗?

选中图标,然后右边属性窗口修改"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D(2022-07-30):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产品原型的设计工具,带项目管理,子页面管理,操作简单,也带有一些基本组件和图标,画板是像素点操 ...

软件叫啥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叫啥名字?

慕客,仔细看下有写,用什么软件看个人习惯,我是随便找的一个,刚好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产品原型的设计工具,带项目管理,子页面管理,操作简单,也带有一些基本组件和图标,画板是像素点操 ...

慕客,效果看起来挺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将图标、字体按照灰阶显示方式做出来,然后代码中实现灰阶到rgb色彩的转化。具体实现在我的帖子里,可以参考下。欢迎交流。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5562-1-1.html

网友:
lvgl 更方便

网友:
产品原型设计工具 有很多,用过 墨刀  即时设计 ,都是免费在线编辑 可以导出图片。

网友:
我是用PPT做,各种图标都是自己设计,换可以做透明、阴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