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电线有必要坚持单根硬芯的吗?(98楼接线扩展器)

楼主(2022-06-12):
几十年前的商品房使用的就是单根硬芯铜线。大电流发热下也不容易氧化。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很多股(几十股)的细线组成的1平方线,在超额的大电流后,线芯会发黑。

那是线材高温被氧化了。当然,只是表面被氧化。但因为多股线的表面其实很大,导致线材导电性能严重变差,以后更加容易烧掉。

单芯线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由于线芯比较硬,肯定穿线困难一些。现在的施工人员都不喜欢使用这种硬芯线。

我有几个亲戚,我都是推荐单芯线,但在装修师傅的强烈抗议下,不得不换回多股软线。

我有没有坚持的必要?

网友:
坚持用单芯线,与穿线无关,好不好穿线主要是活管工艺,穿管器能过,线就能过。

网友A:
松下有一种插座和开关,后面不是拧螺丝的,而是线皮剥开指定长度,插入孔中即可,这个对线径有一定的要求,并且一定是单股线。
且能看出它有一种想淘汰螺丝固定,用这种插入式的替代的想法。

我认为如果可以,应当坚持使用松下这种产品指定的规格的线,不信任这种插入式的连接,实际不使用,仍然买螺丝的也可以,但它这个产品设计成这样,必有它的原因。

松下的面包机和电饭煲盲人都能使用,他们的开关插座不可能是拍脑门子的产品,我能够安心闭上眼睛放弃思考相信松下。

如果要分析一下,软线是容易穿线,但日后线路出现问题,换线的时候,软线还能不能完整一根抽出来?甚至带入新线?
软线能做到所有线头都烫锡或压线鼻子吗?如果不能或线上某处存在损伤,出现电流不均匀,是不是增加烧线风险?
软线不能保持自己的形状,配电箱等空间内一旦烧线,是不是与其他线搭一起还会继续烧?

再看我实际家里情况,所有当初让装修人员舒服的地方现在基本都是坑,就不能让他舒服,他舒服就代表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有一种插座和开关,后面不是拧螺丝的,而是线皮剥开指定长度,插入孔中即可,这个对线径有一定的要求, ...

大电流必须得螺丝拧到一点都拧不动为止。。曾经家里一个空开,装修工没有拧紧到一点都拧不动,冬天几个大空调一开,空开直接烧着火了。

网友:
还是坚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有一种插座和开关,后面不是拧螺丝的,而是线皮剥开指定长度,插入孔中即可,这个对线径有一定的要求, ...

松下这种设计不好。我以前使用过,后来还是全部换成拧螺丝的。

大电流的时候,必须拧紧螺丝。

松下的这种只能走国标下的电流,超标了就不行了。

网友B:
我看了下,我家的是4平和6平的单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我家的是4平和6平的单芯线

我见过的商品房都是单芯的。

估计是国家强制的。

网友C:
多股线发黑 只能说明线质量不好或者电流超标 否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和单股 多股没什么联系

网友D:
单芯的便宜,多芯的线贵,做接头也贵,对用户使用没区别。
Wago的接头,单芯可选的型号很多,多芯只有一种,还很贵。
单芯的穿线难是因为线管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股线发黑 只能说明线质量不好或者电流超标 否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和单股 多股没什么联系 ...

肯定是电流超标。

线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超过很多倍电流使用(工地里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芯的便宜,多芯的线贵,做接头也贵,对用户使用没区别。
Wago的接头,单芯可选的型号很多,多芯只有一种 ...

现在单芯的更贵(其实也差不多,主要看铜的重量定价的)

网友:
单芯的不好穿管,装修师傅肯定不愿意用

一定要坚持用单芯

网友E:
这个貌似有标准的吧,要用单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有标准的吧,要用单芯线

谁能将标准查出来?到时肯定又要跟师傅论理。

网友:
多芯线的接头比较难处理,见过很多多芯线氧化烧糊的,都是在接头处。

网友:
多芯用BVR的硬线,线径稍粗,接头用欧式端子,就是那个圆管的,用专用的钳子夹紧,相当于变成单股,接触面积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单芯的更贵(其实也差不多,主要看铜的重量定价的)

零售线价格差不多,但多芯线要压端子。

网友:
LAPP 揽普电线,家用的好像都是单股

网友:
有疑问的不是线,是穿线的人,加钱搞定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售线价格差不多,但多芯线要压端子。

家用没有人压端子的啊。

使用什么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用没有人压端子的啊。

使用什么压?

用冷压端子,要用标准线,用对应的端子,和标准的压线工具,哪个不标准都可能会压不紧或压断芯。
不压端子,只用螺丝压不紧,有的还只能压上一部分芯,功率稍微大点就会发热烧坏。
多芯线工艺要求太高,单芯线工艺要求低,保证螺丝拧紧就行。
大电流接空开用这种

大电流螺丝直接顶的用这种

小电流的可以用这种

前两种要压接可靠,一般要用液压的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冷压端子,要用标准线,用对应的端子,和标准的压线工具,哪个不标准都可能会压不紧或压断芯。
不压端 ...

电流大的时候,整条线发热,多股线的表面积大,增加氧化的风险。

还是单股线可靠。

网友:
找到了个这个: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对住宅室内布线并没有建议或规定强制使用多芯软线还是单芯硬线,但电线施工安装有以下规定:
18.2.1
芯线与电器设备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截面积在10mm2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和单股铝芯线直接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2、 截面积在2.5mm2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拧紧搪锡或接续端子后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3、 截面积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接续端子后与设备或器具的端子连接;多股铜芯线与插接式端子连接前,端部拧紧搪锡;

网友F:
我长期用多股软线做的一个接线板给电动车充电,充电电流大概7-8A
1 用公牛的漏电插头和插座,软线接头处搪锡螺丝紧固,但通常通电时间有400-600小时后,螺丝接头位置接触电阻就变大发热严重,导致漏电插头或者插座烧毁。

2  软线接头处搪锡后,涂上黑色的导电脂(像牙膏一样的东西,大概十多块一支),再螺丝紧固,目前已使用数千小时。

网友G:
多股线着火我遇到过了。
当时,负载最大也就一千W。
线估计有十年了。
截取的这一段能看到皮厚还可以,但有明显生锈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股线着火我遇到过了。
当时,负载最大也就一千W。
线估计有十年了。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长期用多股软线做的一个接线板给电动车充电,充电电流大概7-8A
1 用公牛的漏电插头和插座,软线接头处搪 ...

搪锡起决定性因素的,至于导电脂不能说完全没用,只是微乎其微罢了。多股线一般都是要压端子的,方便可靠。

网友:
作为去年考过“低压电工作业”的人,很负责的告诉各位,单股和多股都是满足规范的,但是!!!!单股和多股的接线方法差异很大,单股有绞线器,即使没有也可以很方便的用钳子绞接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接线端子。多股线不用接线端子的绞接复杂的很,而且没有合适的快速辅助工具。——综上,能用单股不要用多股,不得已的要上多股的,要用符合标准的端子。作为以前经常接100平电缆的人,亲测,如果多股搞不好,容易发热,而且工具不对非常不好搞。

网友:
https://v.qq.com/x/page/p30760yhd0n.html
多股直接
https://v.qq.com/x/page/y3035y9smut.html
多股T接
https://www.dgzj.com/dgjc/64793.html

单股直接
https://www.dgzj.com/dgjc/64791.html
单股T接
https://www.dgzj.com/dgjc/64792.html

网友:
我们单位办公室装修,要求必须用单股线,应该是有经验了。现在装修的电工,有几个是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的?无证作业严格说来是违法的。相信装修师傅会认真做活儿?不可能的,电通了就算合格,所以还是用单股好,除了穿线痛苦点,接线麻烦点,其他没啥。

网友:
个人认为,除家装外,其他多数场合还是多股线的多,特别是震动和活动的地方一般多股比较好布线。以前电器柜普遍用单股,因为可以不用压线端子,故障也好检查。用了多股,必须加压线端子,多一个界面就多一次潜在故障点。年久失修的配电柜端子时不时虚接,容易被坑。

网友I:
理论上同样2.5的单芯与多芯铜铜线,多芯载流量大,因为趋肤效应,但是实际情况轻载时候确实如此但是电流大了多芯会因为发热氧化逐渐劣化特别是接头发热氧化加重,造成电线发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多芯连接更加容易接触不好,比如常见绕接用在多芯只要电流一大就会劣化。多芯线质量比单芯质量上更加难以保证,比如容易出现部分地方电阻大断芯,抗拉强度上也差容易出现断芯电阻变大,穿线时候用力拽就会扯断部分线芯留下隐患。同样是20PVC 管,穿线10平方毫米软线两根轻轻松松,穿2.5单股硬线4根就非常困难了,所以很多电工图省事就让用软线同时降低活线管难度,穿线也容易。接线上单股饶接很容易接好且接触电阻低,抗拉强度高,抗过载能力强,只要接好终身不会出问题,软的就好不好说了,除非半载使用不然绕接会出问题,一般用镀锡增加软线的接头隐患,但是电工为了节约且效果好用焊接不锈钢强力酸性助焊剂,残留物缓慢腐蚀接头发黑。单股硬线镀锡就是瞎扯淡,除非用在抗拉与潮湿高振动地方。一般情况没必要这么做。所以总结就是软线在家装的好处如下,穿线容易,不锡焊时接线容易,价格与硬的稍微高一点。缺点如下,质量比硬的差,拉扯后容易断芯,抗氧化与进水能力比硬的差,载流量大时候性能劣化比硬的快很多。家装中用建议尽量用点对点减少不必要长度增加线活度。用硬线只要保证能在出故障时候能大力拉出来就可以换软线修复,如果好拉还是换硬线。那种特别好看的线管工艺别指望用硬线了,用软的尽量用大一号,比如硬的按照7安安全载流量,软的就降低到5安降低发热对线材的寿命影响。还有就是多芯关键是到底多少芯,线芯多价格比较高工艺难度大。硬线用绕接就能做到非常好,软的必须镀锡且用免清洗无腐蚀的焊油,插座空开接线用欧式线鼻子,穿线时候禁止暴力拉扯,也禁止用水油洗洁精做润滑剂一定要保持干燥必须用石滑粉不管是否好穿线。还有就是要降额使用避免大的升温影响寿命,硬的可以适当超额使用。  硬线耐久后期出问题概率低很多,软的严格施工也能行但是不严格的施工后期各种问题。硬的不搞它就不会坏,软的不搞都会坏。

网友:
多股的麻烦,带个便携烙铁,多股的线要用焊锡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搪锡起决定性因素的,至于导电脂不能说完全没用,只是微乎其微罢了。多股线一般都是要压端子的,方便可靠 ...

以我的经验来看,导电脂的作用更大,个人理解是,导电脂起到了隔绝空气,避免接触点氧化的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我的经验来看,导电脂的作用更大,个人理解是,导电脂起到了隔绝空气,避免接触点氧化的效果。 ...

不镀锡,压都压不紧。氧化已经不是主要因素了。

网友J:
没必要纠结,单股有单股好(穿线和接线难度大,便宜)多股有多股的好(线好穿好接,贵),只要买大牌子,规范线径,使用十几二十年完全没问题,十几年房子里面有原配硬线也有装修配的软线,看不出有任何异常,最近翻新拆开也没任何异常,继续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镀锡,压都压不紧。氧化已经不是主要因素了。

多芯的镀锡也压不紧,螺丝总是能拧的动,能拧到把镀锡压成薄片,线都挤到螺丝两边压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多芯的镀锡也压不紧,螺丝总是能拧的动,能拧到把镀锡压成薄片,线都挤到螺丝两边压不到。 ...

镀锡以后,线可以认为是单股铜线了。

网友:
多股线在穿线过程中容易发生断股现象,断股后线的平方就不够了,现在考虑到机械强度的因素,商品房的灯线都由原来的1.5平方改成2.5平方了(现在很少见1.5平方了)。而且多股线在接线,压线时都要做相应的处理(规范要求多股线在接线压线时要进行锡焊或端子压接处理,其目的就是让多股线组成一个整体),所以还是选择单股的线好一点

网友K:
单股线在压接时是有要求的,因为线本身是圆柱型,压接的线要180度弯回,形成一个双线的压接面(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压接平面),很早就已经不允许单头压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镀锡以后,线可以认为是单股铜线了。

不一样,多芯线上锡后太软,螺丝压不紧,当时感觉拧紧了,过段时间后还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股线在压接时是有要求的,因为线本身是圆柱型,压接的线要180度弯回,形成一个双线的压接面(也就是形成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必要纠结,单股有单股好(穿线和接线难度大,便宜)多股有多股的好(线好穿好接,贵),只要买大牌子,规 ...

市场上单支线比多股线贵很多的。因为单支线都是正牌大厂,质量有保障。

多股线太多杂牌厂。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同样2.5的单芯与多芯铜铜线,多芯载流量大,因为趋肤效应,但是实际情况轻载时候确实如此但是电流大 ...

理论上……

然而50Hz频率下铜导线的趋肤深度是9.3mm,2.5平方线直径才1.78mm,谈什么趋肤效应。

网友L:
引用 网友H:
镀锡以后,线可以认为是单股铜线了。

螺丝端子压接的多股导线不能上锡,因为锡在压力下会发生蠕变,时间长了就会接触不良。

所以螺丝压接多股线必须打端子不能上锡,只有弹簧式端子可以使用上锡多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理论上……

然而50Hz频率下铜导线的趋肤深度是9.3mm,2.5平方线直径才1.78mm,谈什么趋肤效应。 ...

实际使用,多股细线在大电流下容易氧化发黑。

单芯不容易有这种问题。

网友:
单股比多股耐用,家里装修都用单股,装修前先与师傅讲好,不干就换人。施工确实也是比较难,可以加点洗洁精润滑一下。

网友M:
我是电工,所以06年第一套房子装修就拿的公司的多芯线(后来又买了两卷),品牌就是武汉二厂,用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按我的经验来说,单芯线在开关、插座那里不好走线,特别是需要一个孔里面装两根线的时候,多芯线就没有问题。丈母娘家的线是单芯线,因为压不紧,所以单芯线也氧化了。

个人认为,单芯线可能散热容易有问题,自己家装修,坚持多芯线,但是必须明确品牌。

网友:
多股线可靠性不如单芯线可靠
单芯线容易平方不足,每芯偷点料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电工,所以06年第一套房子装修就拿的公司的多芯线(后来又买了两卷),品牌就是武汉二厂,用到现在,没 ...

你的知识是错误的。

肯定坚持单芯线。

网友:
至少厨房与洗手间还是用单芯线更好吧,
电线管不要用小弯头,用弹簧弯管器现场自己做大变头,

网友:
绝对有必要。装修师傅的“建议”首先当做企图偷工来看待就对了(万一真的有理另说)。

网友J:
一群科学家谈砌砖,连趋肤效应也用上了。家装真没想象的那么吹毛求疵,用足的线径,优质的牌子,那种线都很好的满足需求。硬线用在接插板和做分支的时候确实不好处理,由于硬线有机械应力,质量不好的插板反而容易松(螺丝压不倒位)。并了线接头一大坨,如果线盒不深,面板合上会很困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螺丝端子压接的多股导线不能上锡,因为锡在压力下会发生蠕变,时间长了就会接触不良。

所以螺丝压接多股 ...

相对于多股导线不打端子直接裸压,上锡的方式要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多股细线在大电流下容易氧化发黑。

单芯不容易有这种问题。 ...

估计是氧化速度和表面积成正比,氧化后影响载流能力,温升大了又加速氧化,恶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对于多股导线不打端子直接裸压,上锡的方式要好很多了。

单芯线无需上锡。

上锡的也不一定就是好东西。你到赛格卖线材是地方走一圈就知道,很多上锡的线,回来焊接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群科学家谈砌砖,连趋肤效应也用上了。家装真没想象的那么吹毛求疵,用足的线径,优质的牌子,那种线都很 ...

接线盒安装好,基本永远不用拆开。一个接线点,最多接2条线,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相对于多股导线不打端子直接裸压,上锡的方式要好很多了。

多股线要用带压板的端子,不是螺丝直接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群科学家谈砌砖,连趋肤效应也用上了。家装真没想象的那么吹毛求疵,用足的线径,优质的牌子,那种线都很 ...

确实是啊,我家里装修的时候,看到接线盒里这么多线,我都头大该怎样安排进去。

网友:
请教楼上的电工考证的没?是规范的不?电工证每3年还得注册一次,过期就得重新考。根据规范,多股线接在开关和插座上时得打端子不能直接压入、线接在一起不用专门的端子的话接线方式复杂的很,我还没见过实际操作时哪个电工按考试要求实际这么操作的。
现在人工可比材料贵多了,不要指望马路游击队电工能按规定来,出问题时闹心的很。单股线一个接线盒接3根线完全不难,怕的是把接线盒又当接头集中的地方又接插座,确实很难装盒。
一句话,别用多股的,前几年都没事,几年后有得受。

网友:
现在还有家装公司要求横平竖直,其实就是为了多算水电费,很多地方就近走线就行了,墙体横着开槽,只要不是承重墙,对墙的强度影响不大,空心石膏墙走线更加是随心所欲了,肯定是越近越好。线管不好穿线是弯头太多的问题,横平竖直弯头多,更不好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股线要用带压板的端子,不是螺丝直接压的那种。

好一点的面板,螺丝里面都是一块压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相对于多股导线不打端子直接裸压,上锡的方式要好很多了。

多股线,不打端子,千万别上锡,大电流发热锡会熔化,
可以用一股铜线在线头上绕多圈扎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多股线,不打端子,千万别上锡,大电流发热锡会熔化,
可以用一股铜线在线头上绕多圈扎起来, ...

多芯线标准肯定是要压端子嘛。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压端子,那么直接用螺丝压散线可靠还是上锡后再压可靠。我的观点是上锡后再压可靠。同样工况下,散线更容易接触不良,导致接头发热。

网友:
我拆过ABB的变频柜线,打端子不需要上锡,端子和导线规格要匹配,压线钳也得合格,这样的端子压的很牢靠。事实上,光手是不能摸刚去掉绝缘的导线,摸了留下汗液会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芯线标准肯定是要压端子嘛。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压端子,那么直接用螺丝压散线可靠还是上锡后再压可靠。我 ...

如果螺丝压多芯线比上锡可靠,螺丝直接压线,虽然只能压一部分,拧紧后压住的部分会一直压着,上锡的当时压住了,过段时间就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是电工,所以06年第一套房子装修就拿的公司的多芯线(后来又买了两卷),品牌就是武汉二厂,用到现在,没 ...

一孔压多线是错误的,规范上是不允许的,多线压一孔必需做相应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孔压多线是错误的,规范上是不允许的,多线压一孔必需做相应的处理

怎样处理? 很感兴趣。

网友O:
多股线单价高,安装86面板时候,拧螺丝处需要上锡或者套铜鼻子才能保证线不散开,施工成本高。如果不考虑线散开的问题,会有安全隐患。

所以单股线用的更多,1是便宜,2低成本施工下可靠性更好。

网友O:
但就个人选择上,我依然选择多股线。

多股线在安装86面板时候,虽然多了个上锡的步骤,但把面板怼上暗盒上螺丝是完全没有阻力的,理线更容易。

单股线需要非常暴力的对抗硬线的阻力把面板压进去才能上86面板的固定螺丝,面板或者暗盒质量不好时候容易压烂。

网友O:
很多时候 86暗盒损坏 都是因为单股线太硬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多股线单价高,安装86面板时候,拧螺丝处需要上锡或者套铜鼻子才能保证线不散开,施工成本高。如果不考虑线 ...

再重申一次:我买的单股线比多股线贵。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但就个人选择上,我依然选择多股线。

多股线在安装86面板时候,虽然多了个上锡的步骤,但把面板怼上暗盒上 ...

压坏面板是因为你塞进太多的线进去。上面68楼有坛友说要处理一下,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多时候 86暗盒损坏 都是因为单股线太硬的缘故

再告诉你一次:使用多股线,没有单股线好。单股线可以使用100年,多股线我认为没有这么长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怎样处理? 很感兴趣。

并线焊锡是目前最普遍实用的方法

网友:
另外上传一份以前保存的国标规范(应该有新的了,网友可以自行查找),这个规范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特别是接线,还有现在常备人忽视的接地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并线焊锡是目前最普遍实用的方法

焊锡不是好方法,麻烦和不可靠(发热焊锡会熔掉)。

有其它更可靠的反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不是好方法,麻烦和不可靠(发热焊锡会熔掉)。

有其它更可靠的反复吗? ...

他这是单芯线处理方法,1个盒里有2根线,再并一根线用来接面板,接头按这方法拧紧浸锡,是不用端子最可靠的方法。
多芯线不能这样接,3根或以上的多芯用端子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不是好方法,麻烦和不可靠(发热焊锡会熔掉)。

有其它更可靠的反复吗? ...

单芯只要绕接手法做的好就是最可靠的连接办法,看看航空航天器选择绕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不是好方法,麻烦和不可靠(发热焊锡会熔掉)。

有其它更可靠的反复吗? ...

不是想做电路板那样简单的焊锡焊接,而是两根或者3根铜线先绕线并接,然后再上焊锡。可靠性很高的。下面有个视频介绍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U4y1Z74a

网友:
另外也见过3根硬线通过专门的预绝缘端子压在一起的,这个对压接工艺要求比较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焊锡不是好方法,麻烦和不可靠(发热焊锡会熔掉)。

有其它更可靠的反复吗? ...

这个是目前最可靠的方法。现在用电配线都是按功率来配线的,商品房的电箱都要分路控制的,分路控制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电线超功率运行的,也就是防止电线发热。当电线发热后说明配线的平方与实际功率不符合,要更换的。在施工过程中,线的选择,线管的选择,闸的选择都是有要求的,按要求来做,不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目前最可靠的方法。现在用电配线都是按功率来配线的,商品房的电箱都要分路控制的,分路控制的主要 ...

如果有3根线甚至4根线需要连接在一起,怎样处理?

网友K:
刚找到一个新一点的,可以看一下里面的17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3根线甚至4根线需要连接在一起,怎样处理?

一样的,按上面我发的那个图片接就行了,76楼那个图片

网友:
方法是一样的,只是要根据线的多少来决定绕线的圈数就行了。两线绕5圈,三线6至7圈,四线8圈及以上,不建议超过4线接。一般施工时别管几根都绕8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找到一个新一点的,可以看一下里面的17章

这个专业,跟我考电工证的时候要求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找到一个新一点的,可以看一下里面的17章

看了,有更直观的图片吗?

上面的问题:如果有3根甚至4根线要接,怎样处理?它里面说最多只接2根线。

网友L:
不差钱就用WAGO接线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有更直观的图片吗?

上面的问题:如果有3根甚至4根线要接,怎样处理?它里面说最多只接2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差钱就用WAGO接线端子。

我家里用的全是Wago的端子,单芯线的端子并不贵,这种多芯的贵。接灯有单芯转多芯的端子,也比多芯的便宜。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了,有更直观的图片吗?

上面的问题:如果有3根甚至4根线要接,怎样处理?它里面说最多只接2根线。

最多只接2根线这一项,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压线端子处的双线是不能断开的。意思就是说,一段导线从中间剥开外皮,露出一定长度的裸铜,然后180度对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差钱就用WAGO接线端子。

这个牌子的接线端子没用过,不做评论。不过外观类似的端子见过,故障率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多只接2根线这一项,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压线端子处的双线是不能断开的。意 ...

几根线连接,有没有什么连接器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差钱就用WAGO接线端子。

永久性的东西,还是拧螺丝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根线连接,有没有什么连接器可以使用?

可靠的暂时没见过

楼主:
找到了,我认为这种连接器已经足够可靠。

【淘宝】https://m.tb.cn/h.fumRQxs?tk=vfXb2nSQoQW「T型接线夹大功率接线端子连接器免断线主分支并线神器电缆接线夹」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