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小车一块电池不够,用多块电池供电

楼主(2022-06-12):
这样有个问题,多块电池不好并联和充电,市面有没成熟的模块来管理多块电池供电的

网友:
成本能接受,换大容量铁锂电池,或自买电芯DIY

网友:
部分笔记本就是双电池,这样可以不关机换电池。建议还大电池来的简单。

网友:
孩子的遥控汽车电池不够,用了两片4000mah的锂电改装,现在出去从来没玩完过电。

网友:
我说用了9节18650,能用很久,以前的12V铅蓄电池(2节6V串联),10分钟就么有电了

网友:
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存在时比较好搞,弄个防止倒流的二极管就行了,因为外接电源的电压比电池高,且稳定。现在你得做个使用低压检测芯片(其实是个电压比较器)的电池切换器,当电压低于设定值时就自动接通电池(电池一定要装上防止反接的肖特基管)到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