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方式不一样,局域网内拷贝速度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12):
局域网内访问NAS,用主机名和IP地址访问,拷贝速度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第二种你确定不是远程桌面的方式复制的么?

网友B:
lz你是同时连了无线和有线吧。。win有时会使用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是同时连了无线和有线吧。。win有时会使用无线。

没有,确定是有线的,电脑系统是win10 lstc,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是同时连了无线和有线吧。。win有时会使用无线。

无线没有连接,即使是无线,5G频段的用IP访问去拷贝,也有几十兆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你确定不是远程桌面的方式复制的么?

不是,在网上邻居里面自动搜索到的NAS主机,IP地址那个是我自己手动输入的

网友:
从来没用过主机名,感觉会被莫名奇妙的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