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仪表放大器实现的电流源仿真和书上有出路?

楼主(2022-06-12):
你好放大器书上讲的仪表放大器实现恒流源I=(V6-V5)÷R1,这个和仿真结果没什么出路。
但是如果按照公式G(Vin+-Vin-)/R1去算就和仿真结果不一样。
如果AD620的5脚接地放大倍数是G*Ui,图上输出和负载分压反馈到了5脚,那这个AD620输出电压怎么算出来?

网友A:
正负3V供电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3V供电够么?

书上那张图写工作电压±3V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那张图写工作电压±3V

书上肯定没写正负3V情况下能输出多少电压。
如果感觉运放电路输出值比理论计算值明显小,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加高电压

网友B:
仔细看AD620的数据手册。
1.AD620在VS=±2.3~±5时的输出电压为+VS-1.2V到-VS+1.1V,短路电流不超过±18ma。你±3V供电,实际最高只能输出1.8V。
2.R3=100,Rg=49.3K,即G=2。倒推输入电压最高为1.8V/2=0.9V.

网友C:
这电路太奢侈了

网友:
别的不说那个100欧的电阻就很难得到,我觉得正负3v也许够用,比如别人就5毫安的电流即便的100欧的电阻也没多少

网友A:
我也仿一个
(实际不一定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仿一个
(实际不一定能用)

这个仿真软件叫什么?好用不?用这个可以先理论研究分析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软件叫什么?好用不?用这个可以先理论研究分析电路了。

Multisi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AD620的数据手册。
1.AD620在VS=±2.3~±5时的输出电压为+VS-1.2V到-VS+1.1V,短路电流不超过±18ma ...

感谢,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太奢侈了

确实是很奢侈,这本书用的都是ADI芯片讲例子,真正使用不可能用到这么贵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仿一个
(实际不一定能用)

仿真的很好,实际使用应该三极管基极前面还要串电阻加二极管管防止死区电压吧,发射极应该也是要加小阻值的电阻。知道原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的很好,实际使用应该三极管基极前面还要串电阻加二极管管防止死区电压吧,发射极应该也是要加小阻值 ...

有运放了不用加二极管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