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铣槽费有标准吗?

楼主(2022-06-12):
我同样的板子,只修改一下芯片线,再次打样,就要收:铣槽费50,同样的板子,有时收有时不收。打样收铣槽费吧。那我小批量做个150个,也收锣边费400,搞不明白了。我只好丢给其它家做,其它家随便丢过去,从没有加过这个费用。从没见过乱七八糟的费用。感觉JLC的这个有点乱。审核的人眼力不同。或者说见槽就想收钱。
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SMT下单,第一次做让人为调整了器件正负方向。SMT打样OK。后面又返单了2次,每次都要联系人工修改方向?有一家放假时间,联系不到人工,放假结束后就已经发货了。这个SMT不会返单时,和上次修改后的样子来加工吗?建议把这个功能加一下。返单都还要每次联系人工来修改,那还叫什么返单。

网友A:
我也插楼问一下,铝基板单片出货125PCS要70块钱,然后做成拼板10大板120PCS加个V割要160。。。

当然我板子小,单片出货要出事。

网友:
同一个文件发他家有铅工艺的贵过其他家的无铅工艺。只好在其他家做了。

网友:
VCUT费是有点奇怪,板宽小于一个值就要收。拼版加了间隙,一块板只要割3条VCUT,不明白为何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插楼问一下,铝基板单片出货125PCS要70块钱,然后做成拼板10大板120PCS加个V割要160。。。

当然我板子 ...

拼版尺寸小,导致VCUT条数多,增加工时,这个理由加的VCUT费。之前我的认识都是这样的。

网友:
和审核的人员也有点关系,一般尺寸比较小的拼版会收VCUT费,我这边一般都是收100元

网友B:
您好,回复如下:
1.铣槽是按米数来收费的,超过才会收费,返单有可能是之前没有审核到,才加收的
2.V-CUT加收费用, 是因为V-CUT多增加了一个工序,会增加人工,刀具,及设备折旧等费用
3.SMT返单问题已反馈给相关同事
如果同一个板,同行比我们价格低,可以反馈给对应客服,我们会去人工复审的,嘉立创价格始终都是公开透明的,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B:
您好,回复如下:
1.铣槽是按米数来收费的,超过才会收费,返单有可能是之前没有审核到,才加收的
2.V-CUT ...

挖到这个帖子,请问何工"1.铣槽是按米数来收费的",这个具体规则是怎么样的,如果把一部分铣改成钻孔是否可以减少计算铣边的米数?

网友:
V-CUT的设备应该相对便宜啊,速度也不慢,还容易实现自动化, 不明白V-CUT费怎么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