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做CMOS ,ISP 算法的时候 GAMMA应该放在 哪个阶段合适

楼主(2022-06-13):
如题       整个ISP 处理的流程如下

0.    RAW 计算自动曝光时间和增益并反馈给CMOS , 当前帧RAW的数据不变(gamma 不参与)

1 .   RAW   --------> BAYER ——--> RGB

2.    RGB   ---------> 白平衡 -------> RGB(白)

3.    RGB(白)——>各种图像处理 (滤波,饱和度 锐度 对比度 色温 色相,亮度)

现在  这些算法都基本上做好了,  就是 GAMMA部分 一直不知道该放在哪个阶段合适,  如果放在白平衡前 会对  白平衡产生影响吧?  但是看gamma的属性 应该是放在第一步 RAW  之后的,所以 请教下各位大牛

网友A:
gamma就放在您"各种图像处理"里就是了, 之前的Bayer-》RGB-》白平衡,无非还是RGB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mma就放在您"各种图像处理"里就是了, 之前的Bayer-》RGB-》白平衡,无非还是RGB而已 ...

哈哈  感谢,  我一直担心gamma的调整会对各个模块产生影响,所以一直想不好放哪里

至少感觉gamma和对比度 会产生冲突, 一个拔高低暗部分,一个以中心  拉宽低暗部分,
然后gamma会对所有的数据的中心 产生偏移, 所以gamma前和后 进行 对比度   数据结果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mma就放在您"各种图像处理"里就是了, 之前的Bayer-》RGB-》白平衡,无非还是RGB而已 ...

还有一个 gamma放在 RGB 之前 好像可以减少2/3的 逻辑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 gamma放在 RGB 之前 好像可以减少2/3的 逻辑资源

您想省的话,在Bayer做Gamma也行,当然效果差点,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感谢,  我一直担心gamma的调整会对各个模块产生影响,所以一直想不好放哪里

至少感觉gamma和对比 ...

需要给人看的才做gamma处理,给机器看的,做直方图均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给人看的才做gamma处理,给机器看的,做直方图均衡更好

做 成像系统,  以最后的 色彩还原度 作为 好坏的,所以 gamma还是得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