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用的驻极体话筒直径不同灵敏度相同吗?

楼主(2022-06-13):
如题,常见的直径9mm,6mm,4.5mm等,是不是直径大的,灵敏度会高些?

网友A:
小体积的也有灵敏度高的,从看过的 datasheet 来说,灵敏度和体积的关系不大

另外注意下驻极体麦克风的电源抑制比可不高,同样是模拟麦克风,不如用 MEMS 的噪音低

网友:
咪芯得根据应用场合来选用,拾音灵敏度太高容易回输,还要选好指向性,频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体积的也有灵敏度高的,从看过的 datasheet 来说,灵敏度和体积的关系不大

另外注意下驻极体麦克风的电 ...

主要是成本考虑,玩了个语音模块,用的是4.5MM换,所以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体积大点对语音距离有影响。

网友B:
体积大的往往需要话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大的往往需要话放

就那种语音识别的模块,里面应该集成放大和降噪的。

网友: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大的咪头确实比小的灵敏度高。就那个物理驻极体震膜就比小的大,大的拾音频谱范围宽一些,小的主要感觉都是高音且灵敏度低。小咪头主要用在耳机平板之类的通话,灵敏度反而不能太高且频谱也不能太宽。大咪头主要用在唱歌用的麦克风。

建议试试大的有指向性的咪头,注意调节上拉电阻调节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