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rduino模仿成一个AT24C08这样的eeprom呢?

楼主(2022-06-13):
arduino里面有一个I2C Slave的操作,可以作为从机i2c使用,但是从例程来看它只能I2C Master读几个字节才发几个字节的数据
而且无法从任意位置读取,我自己试了一下写代码像AT24C02那样去操作它,但是会有非常多的switch case或者if,

有现成的库函数或者更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A:
你把内存开一段区域啊,然后指哪取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内存开一段区域啊,然后指哪取哪就行了

我写过,但是有很多switch  if 等语句,有没有相同功能的库函数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现成的库函数。。。

如你所说基于Atmel的Arduino,来实现你说的24C02是可以的,
通常实现的方式是采用中断函数,
该中断函数内部,基本就是采用switch case结构来根据TWSR的值选择相应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现成的库函数。。。

如你所说基于Atmel的Arduino,来实现你说的24C02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需要很多个的switch if来实现跳转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需要很多个的switch if来实现跳转才行吧

十来个吧,
不过有些是可以复用的。